这种刷头是哪里的技术?正式名称是什么?

楼主(2013-12-10):
有做去毛刺的厂家跟我说过这种刷子的名称,叫做“灯笼刷”。

但是搜索了半天关键词,仅在国内找到一家做这种刷头的。

请问各位,这种刷头是国外的技术吗? 它有没有其他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料刷

应该不是吧。根本就没有磨料。它直接是金属丝接触。

网友:
请问,你的这种刷子是刷那个孔的?用的怎么样?
挺杆孔?主油道孔?

网友(点评):
主油道孔。但是我没用过,我只是听别人说过,所以想查一些资料。听说效果挺好的。

网友(点评):
我们的主油道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是用个人,翻转,一件一件的人工刷,

网友(点评):
这种刷子效果怎么样?

网友B:
笔形钢丝刷的变形产品,感觉不会太好用,可以试试随便找个钢丝刷厂家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形钢丝刷的变形产品,感觉不会太好用,可以试试随便找个钢丝刷厂家定制。

我感觉跟笔形刷还是有区别的。笔形刷的名称是end brush,应该是去类似于槽型的毛刺,效果类似于端铣刀。

而我发的这种结构,是通过高速旋转,中间部分膨胀,进而去孔的毛刺。这种对于钢丝的材质、钻速都是有要求的。

所以我感觉,这是某个厂家的成熟产品。我主要想通过名称或是其他内容,找到这个厂家,给我做方案,直接从他们那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吧。根本就没有磨料。它直接是金属丝接触。

磨料直接和刷毛材料粘接在一起了。

网友(点评):
这个材质是琴钢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料直接和刷毛材料粘接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