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摩擦力的计算

楼主(2013-12-10):
现有一台设备要做行进装置,暂定为电机带减速机驱动,设备重10吨,驱动轮直径约50CM,要求转速在7r/min以下,轮子材料为铸铁尼龙轮(内层为铸铁,外层包裹了一层尼龙层),工作地面为普通水泥地面,哪位大虾能帮忙算算,这台设备最大静摩擦力是多少,如果使用550W电机作为动力源,减速比是选300好还是200好

楼主:
或者提供一下计算公式,在哪部手册里能找到计算公式

网友:
最大静摩擦力等于最大静摩擦系数x重量。

网友:
你这个问题好像只需要计算运动阻力和驱动力大小,只要满足运动阻力<驱动力即可,可以参考汽车的驱动力与行驶阻力进行计算,百度一下吧。

网友A:
驱动力矩是多少

楼主:
那个启动的摩擦力和运行中的阻力是不一样大小的吧,行进中的阻力应当是滚动摩擦或者是滑动摩擦,其数值没有多大,而启动的摩擦力就会很大了,往往是数倍于滚动摩擦,举个例子,人推车时,静止时,车子要费老大劲才能推动,推动之后,只需要少许的推力,即可让其保持运动。这里面应该涉及到一个惯量的计算,我想问的是这个启动时,瞬间的力矩,因为要校核电机及减速机的许用最大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力矩是多少

电机转速1500r/min , 功率为550W,根据T=9550*p/n,估算,
如果选用减速比是200的减速机,输出力矩在900~1000N.M
如果选用减速比是300的减速机,输出力矩在1200~1300N.M

网友(点评):
还需要电机的启动时间才能算得电机的加速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机转速1500r/min , 功率为550W,根据T=9550*p/n,估算,
如果选用减速比是200的减速机,输出力矩在900~1 ...

不好意思,小屁孩比较小白,请大神指教这个启动时间如何进行计算或是估算

楼主:
哪位路过的大神,请停停脚步,帮忙解答一下了,真心不懂啊!

网友:
关键在启动阶段

网友B:
启动时不仅要克服阻力偶矩m1,还要使物体产生加速度a,所以启动时需要的外力偶矩m要比正常行走时要大些
设m=m1+ m2
m1=δ*N,  δ———滚动摩擦因数
m2=F*r=m*a*r=m*r*ω/t*r ,  t———电机启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时不仅要克服阻力偶矩m1,还要使物体产生加速度a,所以启动时需要的外力偶矩m要比正常行走时要大些
设m ...

谢谢大神,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尼龙轮和水泥地面的滚动摩擦因数取多少合适?小屁孩翻了N多的摩擦资料,看了各类材料的滚动摩擦因数的表格,找不到这两种材料的动摩擦因数,请教大神,在哪个资料里能找到这个值,应取哪个值呢?

网友B:
查了下手册,参考橡胶轮胎与混凝土路面的滚动摩擦因数0.15cm,尼龙轮的实际数据你问问生产厂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手册,参考橡胶轮胎与混凝土路面的滚动摩擦因数0.15cm,尼龙轮的实际数据你问问生产厂家吧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