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高度问题

楼主(2013-12-10):
焊缝高度问题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是根据经验值还是根据理公式计算出来的?对于不同厚度的板焊接高度又是如何。
例如:冷板Q235A 厚度2-6mm 主要是用于油箱焊接以及机架底座焊接,第一焊接高度取多少?第二,满焊,点焊,分段焊如何选择?
   最后在标注焊接的时候有哪些需要考虑的,新手对焊接不是很熟悉。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有这个等待的时间,找本相关书籍翻一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等待的时间,找本相关书籍翻一翻。

介绍一本,我现在是边标图边找资料~

网友:
一般是根据经验的。像你这种强度要求很低的结构件焊接,我的理解一般为板厚的一半,有受力的结构的高强度厚板焊接一般为一倍板厚。密封容器焊接有标准,你要自己查。点焊用于初步定位,或者低强度的不重要件或者工艺需要 (要拆的);满焊,一般结构件都是用这个,直线的,圆形的要标注出来;分段焊,主要是 防止变形或者工艺需要(这个不举例了)。

网友:
这要看经验和一些书籍

网友:
好像是一般焊缝等于较薄板厚度

网友:
先找本机械设计手册看看焊接那部分,了解个大概

网友:
焊高根据板厚选的吧,差不多是板厚的一半左右。都是老师傅的经验,自己没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