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 数控机床的x轴进给系统需拆卸 不知道怎么拆

楼主(2013-12-10):
   拆卸部位   数控车床X轴进给系统  机械部件
   机床厂家   浙江三本机床
                  x轴进给装置     :  螺母     轴承     滚珠丝杠副   ( 不知道这有没轴承)     电机直连      不知道从那下手
  拆卸原因     轴承损坏

图片2是 丝杠和电机的连接方式
               应该是直连的吧    电机通过联轴器与丝杠连接     由于轴承卡住  联轴器打滑了

图片一伸出来变成图片3    感觉这样设计浪费了丝杆    但是便于调整轴承间隙吧

网友:
不同牌子的设备方式也不一样

楼主:
你两这么回答我     我想设计机床的  维修机床的应该会明白的    进给装置的固定也就常用的那几种     这床子5万左右应该不会有特别不一样的设计吧

网友A:
先拆电机,
剩下的就是看你那里轴承换了,再拆那
你可以请个钳工帮你一下
给个200元/天就可以
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拆电机,
剩下的就是看你那里轴承换了,再拆那
你可以请个钳工帮你一下

师傅   要是那样  老板要我也没用了啊   不会所以来问了

网友B:
1、拆下电机
2、拆下两边的锁紧螺母
3、将螺母与工作台底下的螺母座脱开
4、拆下轴承,如果丝杠能从一端抽出来,则不要动螺母座;如果抽不出来,则拆下螺母法兰朝向的螺母做,拆的时候注意不要将螺母座下的垫片互换位置,拆下螺母座后将丝杠抽出
5、清洗滚珠丝杠,检查间隙、预紧;更换轴承后按顺序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拆下电机
2、拆下两边的锁紧螺母
3、将螺母与工作台底下的螺母座脱开

谢谢    我在看看结构     没见螺母座    看到 电机是和丝杆直连的      想这种连接方式还需要螺母座么    只看到电机座

网友:
请拍X轴照片。谢谢。。

网友C:
没看到图片。谁能够帮你呢??
机床机构有差异。拆卸顺序也会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图片。谁能够帮你呢??
机床机构有差异。拆卸顺序也会有差异。

明天拍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在看看结构     没见螺母座    看到 电机是和丝杆直连的      想这种连接方式还需要螺母座么   ...

电机和丝杆是直连的,这种更容易拆啊
丝杠的螺母你看到了吗?在工作台下面,要带动工作台水平运动,那螺母肯定是固定在螺母座上的啊

网友B:
把电机拆了,然后将电机相对的那端的锁紧螺母都松掉,然后将丝杠从轴承座中敲出来,更换轴承后,再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机拆了,然后将电机相对的那端的锁紧螺母都松掉,然后将丝杠从轴承座中敲出来,更换轴承后,再装进去

谢谢   请问装回去的时候先装内圈和轴承   然后再装进轴承座吧     这种装电机的时候同轴度如何保证     还是说电机座那有定位销    还没看电机座结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装回去的时候先装内圈和轴承   然后再装进轴承座吧     这种装电机的时候同轴度如何保证      ...

丝杠两边的支撑座都有定位销,你换完轴承装回去就行了
安装完你需要打一下丝杠两端的跳动就可以了,打跳动的目的是检测你轴承安装是否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杠两边的支撑座都有定位销,你换完轴承装回去就行了
安装完你需要打一下丝杠两端的跳动就可以了,打跳 ...

非常感谢     领导没发话也不好拆    等他来了再说      那天差点拆了  只是由于这边那个轴承座上的螺母拧不开     使劲敲又怕把丝杠敲变形      因为敲的时候电机那头跟着转了

网友:
够脏的设备。。有图片这就好拆了。。
1.松掉联轴器上的固定螺丝。并转动。
2.拆除伺服电机钣金罩,拆除电机线。航空插只要松开外环螺母就可以拔出来了。注意防尘。
3.将伺服电机,含支架一同拆除来。
4.轻敲伺服电机端丝杆。丝杆和轴承就可以出来了。
搞定。

网友C:
图片上看,我这样可以拆出来,但是楼主还是要注意。要根据具体情况来拆丝杆。拆除方向。还有其他部件要注意。毕竟我只是根据图片看到的来说。跟实际情况有肯能不一样。
清洗丝杆时,建议你螺母不要从丝杆中拆出。不然装的时候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上看,我这样可以拆出来,但是楼主还是要注意。要根据具体情况来拆丝杆。拆除方向。还有其他部件要注意 ...

非常感谢   拆的时候不拆滚珠螺母副   只拆轴承      至于那么脏   是做镁合金的   只要有油就粘上了     必须用气枪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