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齿轮在实际设计中,是否i为变位齿轮

楼主(2013-12-10):
汽车差速器行星齿轮中,锥齿轮的设计是否需要加入变位系数???

网友:
          差速器是一种变形了的行星机构,行星机构设计是很复杂的。变位是干啥用的知道不?啥叫要加入?齿轮是否变位跟你的设计和结构有关。变位系数的作用。1.配凑中心距2.防止齿轮根切(小齿轮齿数小于规定齿数时)。变位分高变位和角变位,高变位时中心距不变,变位系数大小相等符号相反即和为零,通常情况下小齿轮采用正变位大齿轮负变位。叫变位是比较复杂的,变位系数可正可负,这个要根据许多条件来选择。有经验法、查表法、和计算法,最好几个相结合或者对照结果,选取最合适的变位系数。自己找些资料看看,先弄明白原理在学习设计方法和注意事项。

网友(点评):
角变位,一个字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