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2013-12-10):
与大家分享一个自己粗制滥造的电极CNC加工夹具。欢迎各位朋友能够给宝贵的意见。
该夹具在普铣上铣材质718 NAK80 45钢,每刀吃深1mm,进给大约1500min/mm主轴转速2500r。直径12立铣刀,夹持稳定。
今天上CNC铣电极,试验中。上图分享。
不知道,大家在CNC加工电极是够有更好的方式。起码这个夹具在车间里还是能够省下不少时间。
再配合一个自动串CNC程序的软件,效率可以提蛮多的。(软件朋友正在编写中,后续上图。)

网友(点评):
不知,朋友回复这张图是有何指教。

网友:
粗制滥造,楼主谦虚。
夹具不错,简单实用即可。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赞许。纯属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制作这个夹具,没有太多的数据依靠。一边做一边改。只求给自己,给公司,给大家带来一点点便利。

网友A:
进给大约1500min/mm

网友:
你是丝杆机械锁紧,建议改成液压缸的,控制电磁阀,联机操作。在CNC上直接控制夹具!

网友(点评):
因为不是批量的生产,所以没有考虑用液压夹紧。这样的电极加工需要20个小时左右。液压夹紧没有多少便利,成本还高。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给大约1500min/mm

因为是炮塔铣床,进给只能是大约。
在CNC上开电极粗铣一般转速12000R/min。 进给5000-6000MM/MIN。

网友:
这个夹具比较好,结构简单,坚固耐用。有能批量装夹

网友:
LZ的机机该做清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