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螺纹 没空刀槽

楼主(2013-12-10):
接到一批活,M20外螺纹,没空刀槽,在数控车上怎样编写程序啊?

网友A:
不管有没有退刀槽,螺纹都一样车的。只不过没有退刀槽的话要控制螺纹有效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有没有退刀槽,螺纹都一样车的。只不过没有退刀槽的话要控制螺纹有效长度。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无论有没有空刀槽,只要制定了有效长度,不管车几刀,车刀到了螺尾处都会自动退刀而不会受损伤呢?

网友(点评):
车刀到了螺尾处可以让其自动退刀,但是会不会受损伤有无干涉那就视情况而定 有无专门退刀槽倒无所谓 关键所留距离要不影响退刀

网友(点评):
是的,用G76编程,我这样车内螺纹也没退刀槽。

网友:
用G32的话就是要用G0X向退刀退出来,要不就是停止了,会车出园槽来,G92可以固定循环自动退刀。

网友:
不需要管退刀槽,直接按以前你怎么编程的编。算好有效牙长。

网友:
没有退刀槽就把收尾角度给小些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数车上车螺纹呢。看系统参数怎么设置了。可以不设置螺纹收尾,也可以设置有。

网友:
螺纹能不能象铣加工一样!!用电脑编出程式来加工啊?

网友:
G92就不用退刀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