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料管漏修复,有何快捷方法

楼主(2013-12-10):
现工厂有很多送料铁管,输送石英砂等原料,由于经常出现磨损情况,需要经常性的更换,很费时费力,有什么快捷而且有效的办法吗?

网友:
复合陶瓷管。铁管里面烧上了刚玉瓷,耐磨耐腐蚀,刚玉瓷硬度相当于钨钢刀具,应该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价格好像也不贵,因为工艺难度不高。
楼主可以去问问

网友:
优化工艺布局减少不必要的流程,减小流程长度。

网友(2014-02-25):
你好 我们公司可以解决 你所遇到的磨损及冲刷问题  你要是有兴趣可以加我qq 373315942  我刚申请的号  跟你私聊不了

网友:
1、向刚才楼上所讲,削减不必要的流程;
2、通过结构设计,将磨损量集中在某几条管上,然后特别针对这几个管设定快捷的维修装备(例如提前搭好龙门架、预备好同规格的管等)

网友:
是否可以用皮带输送呢

网友(2016-03-28):
可以将泄漏部位清理干净,角磨机粗化金属基材,将混合均匀的耐磨颗粒胶涂敷于泄漏部位,碘钨灯加热2小时完成固化即可投入使用,如果磨穿部位面积较大或管内压力较大,可以在耐磨颗粒胶中间缠绕碳纤维布作为加强材料。
详情可联系电话:13513779115

网友(2016-04-28):
这个应该不难吧,优化工艺是首选,特殊部位特殊处理(陶瓷片、阶梯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