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沉头和不沉头有区别?

楼主(2013-12-10):
为什么经常是把螺丝头沉到零件里面去呢?露在外面不好?沉进去就没法加平垫弹垫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结构需要的话,把螺丝头露外面也挺好的,省了加工费,大家觉得呢。

谢谢社友。

网友A:
我觉得主要是有些在运动的机构,为了安全原因把头沉下去,还有就是有些地方螺丝头露在外面安装下一个零件的时候会有干涉吧。

网友B:
沉头螺丝比平头螺丝美观
沉头螺丝可以比平头的受力小
沉头螺丝锥面可以做的粗糙增大接触面摩擦力
对于小的平头螺丝在紧螺丝时不容易掌握扳手力度,而沉头螺丝比较容易。

网友:
我觉得更多是为了美观 为了表面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沉头螺丝比平头螺丝美观
沉头螺丝可以比平头的受力小
沉头螺丝锥面可以做的粗糙增大接触面摩擦力

我的意思是把螺丝头埋到零件里面跟露在外面的区别

网友(点评):
没必要谁会没事找事去设计做沉头孔啊?增加加工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主要是有些在运动的机构,为了安全原因把头沉下去,还有就是有些地方螺丝头露在外面安装下一个零件的 ...

不考虑安全和干涉问题呢,你会露在外面??

网友(点评):
晕死,怎么点评到楼上去了。

网友:
要根据零件的具体位置来确定是否用沉头螺钉。

网友:
用途不一样,模具中基本都是沉头的,看具体情况的。

网友:
自己用沉头的时候,就是为了防止干涉,留出位置

网友C:
不是有专门钻沉头空的钻头嘛,成本增加不了多少吧

网友:
减少应力集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专门钻沉头空的钻头嘛,成本增加不了多少吧

是有这东西,那长条孔呢??

网友:
一般情况我只在位置和空间放不下去了才做沉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这东西,那长条孔呢??

长孔是用于调节

网友(2014-01-21):
美观 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