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耐温防腐涂料

楼主(2013-12-10):
工作环境“100度沸水容器(高碱性水质),要求防腐”。求耐温防腐技术。

网友:
成熟的产品就是铁氟龙啦。

网友(点评):
特氟龙耐高温,耐酸碱,不溶于王水

网友:
同上,不粘锅用的涂层

网友:
一般做法是加一个夹层,防腐由防腐材料承担,保温材料不与碱性液体接触,使用无机类保温材料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