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漏油,紧急求助,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3-12-10):
机器是液压折弯机,漏油部位是下端盖活塞杆处漏油!下端盖密封圈已经全部更换!~
现在的情况是,机器上行(往上止点附近运动),下端盖活塞杆处没有渗漏现象!
机器下行(往下止点运动),下端盖活塞杆处也没有渗漏现象!
但当机器在下止点并继续加压时,下端盖活塞杆处有明显的流油现象(有点介于流或者涌出的情况)!
机器在使用过程中没有明显的压力不足!
一般机器下行至下止点并施压,上腔供油,并且压力逐渐增大,下腔应该没有什么压力啊,漏油也应该是上端盖漏油啊,怎么现在是下端盖漏油呢?
会不会是活塞杆出现裂缝呢?
端盖是2个导向带中间是下面这个组合密封(斯特封),往下是一个唇形密封圈,再下面是DH150(带防尘的唇形密封圈),最下面的这个DH150和原装材质不一样,所以不太好安装,安装后密封效果不太理想!
所以情况是就上面所说!~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哦,不胜感激哦!~
大家顺便帮我看下这个是斯特封吗?安装方向是台阶对着油压方向吧?

网友:
爱力样本上的斯特封,仅供参考。
如果可以的话拍个导向套的照片分析可能会更好点。

网友:
有图没?LZ说了这么些还不如来张图直接呀,建议来几张示意图

网友A:
你保压1分钟试试看!!

网友:
估计是油路堵塞或者活塞杆变形

网友B:
油缸多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缸多长时间了?

缸的时间长了,上次维修就是因为活塞杆开裂更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保压1分钟试试看!!

哗哗的漏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缸的时间长了,上次维修就是因为活塞杆开裂更换的!~

估计就是你的活塞杆出了问题

网友:
   下压时油缸趋于失稳状态(活塞杆轴线与缸筒轴线不重合),查看下压模具导向是否位置偏离、造成油缸径向受力,  查看导向套、活塞圆柱度更换其支承环

网友:
感觉活塞那里出了问题,建议楼主先把大概的图发上来

网友:
带压检查下腔出油管道,同时接上压力表看是否有压力。

网友:
LZ的油缸是倒装的?有杆腔在下面的? 如果同你说的加压腔到止点不漏,而另外一个腔漏的话那很有可能你的油缸串油了,具体检查下活塞的密封,还有活塞与活塞杆连接处的O型圈。先排除串油再解决你导向套(端盖)的漏油问题。

网友:
你的油缸是活塞缸,问题出在活塞上,活塞上应该用格莱圈,双向密封,斯特封是单向密封,唇口朝向承压方向,
检查一下,希望对你有用
如何还有问题可以发邮件 122459243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