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螺母怎样加工快一些?

楼主(2013-12-10):
近日接到5件丝杆 黄铜螺母  (外径:170   ; T100*16 ;长度:200mm)
需要加工一根同尺寸的螺杆来检验吗? 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由于没有加工铜螺母的经验, 想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怎样加工更快捷些? 不胜感激!

网友:
红冲成型后攻丝

网友(点评):
钱不够买丝锥的。

网友:
就这几件也没什么快不快的了。最好你让客户提供螺杆,自己车螺杆的话你不用三针测量下中径,你能保证是标准的吗?
不过看图纸,你螺母车松点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这个要求不高   只是没做过铜的 有点担心做不好

网友:
如果你做过钢件的 这个黄铜的就是浮云 这个就是螺距大点 但是黄铜切削性好

网友:
黄铜切削性好,很容易的,楼上说的很好

网友:
铜件很好加工
100*16   旋风铣 应该快吧

楼主:
请问这个加工价格怎么算啊  只有五件(  来料外形尺寸都OK   除了内孔有10mm余量 )
我自己另加工了一只螺杆 用来检验      请各位指点一下怎么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