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磨削刀花还是车削刀花?

楼主(2013-12-10):
       一个工件报废,因为外观有刀花(不是整个圆周,约1/2圆周),如图所示,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下这是磨削刀花还是车削刀花?
       该轴颈经过了精车→粗磨→精磨加工→ 抛光,根据经验不会是精磨和抛光的毛病,所以不是粗磨的毛病就是精车的毛病。
       在分析原因判断责任时出现了分歧,有人分析残留的是车削刀花,所以是精车责任,有人分析是磨削刀花,所以是粗磨责任。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下这是 谁的刀花,即谁的责任?

(判断不是车削的依据主要有3点,其一刀花不连续,其二刀花不尖,其三刀花看上去不呈螺旋线)

网友:
放的太大反而看不清,车削的可能性大。

网友:
车削的刀花。

网友:
请问现在这工件进行到哪一部了

网友(点评):
加工结束,报废了

网友:
应该是车削留的,不过还要看你粗车到粗磨的流量是多少?

网友:
我感觉,车削的应该比这个细点,如果宽,就可能是磨的

网友:
不管是谁的责任,首先这么明显的纹路,你们后续加工流程怎么排的,看不出有问题?
目前感觉来说,车削刀花。应该是车加工走刀粗,余量留的小,导致粗磨没见光。

网友:
是车削的问题,主轴转速太高了,刀架进给慢造成这种现像,改用圆头车刀加上顶尖就能防止

网友(点评):
是个偶然现象,只是兴趣

楼主:
(判断不是车削的依据主要有3点,其一刀花不连续,其二刀花不尖,其三刀花看上去不呈螺旋线)

网友:
报废,下次注意,楼上的分析很好

网友:
只能弱弱的说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