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室内的机器控制

楼主(2013-12-10):
    各位大侠好。我是一个还在读大二的学生!想知道一个在教室内运动的机器人可以通过什么控制移动路线?怎样避开教室里的桌椅等障碍物等!!!是通过PLC编程控制吗?还是、、、、?
    因为觉得这里高手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果断的来到这里求知答案了!恳请各位大侠赐教!!!小弟在次谢过!!!

网友:
配上视觉系统,就象人长着眼睛一样。

网友:
这个的思路就很多了,主要是传感器的选择不同,就拿红外线传感器来说,用一个红外发射器(普通红外三级管即可),加一个红外接收器(接收二极管),如果前面有障碍物,发出的红外线就能反射回来,如果没有就不能反射回来,信号接收以后由主控芯片控制(很简单的单片机就行),只要有信号反射回来就让舵机(伺服器)打一定的角度,自觉避开障碍。要是想多个方向壁障就多安装几路,程序也相对复杂。还可以用激光来当传感器,线性CCD,另外还有超声波发射接收器也可以。如果想做的更深入一些就用摄像头或好几种传感器一起使用,程序也就相对复杂。总之就是      传感器——处理器——执行器。来搞定整个过程

网友A:
学生的话,就多下载文献看看吧,相关的文献不少,自己去系统的学习才行,这样随便看看回复,能学到的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生的话,就多下载文献看看吧,相关的文献不少,自己去系统的学习才行,这样随便看看回复,能学到的太少

恩,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B:
用超声波,可以测距和测速,较适应复杂环境下选择路线,还要有大数据存储和模糊查询智能处理运行轨迹,这方案用plc和单片机是无法做到的,要fpga和pc平台。
如不想玩大的,那就买个现成的扫地机械人,淘宝很多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超声波,可以测距和测速,较适应复杂环境下选择路线,还要有大数据存储和模糊查询智能处理运行轨迹,这方 ...

感谢您的意见!!!

网友:
dsp+fpga+ccd相机。。。

楼主: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5-08-16):
不错,有想法,很有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