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问个弱弱的问题,如何纵向固定一个5分钢管

楼主(2013-12-10):
有个5分钢管,需要什么机构可以象钳子一样夹紧.不在管子上打孔.夹紧后不能有任何松动(不能有轴向及切向移动).

网友:
表达不清

网友:
松动只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你就算焊上,那也会有变形,夹得再结实切削力大了也得松动

工件的定位是控制 6个自由度,不知道你学过制造学没有,

对于外形为圆柱形的工件,:
1、锥顶顶住两端,再加紧一端
2.两个V型块加紧,挡块挡住两端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是你的加工内容,加工的切削力的方向,大小

网友:
楼上经典

网友:
固定在什么上面呢?有专用的管箍吧。需要哪一种,上网搜吧。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解答,尤其是 tk6627963 和 机械鼠,俺是搞计算机的,很想准确地表达,毕竟这是科学.但对机械如果有所研究的话,仅限于高中物理了.所以,只能简单地用自然语言表达了.望谅.

楼上的方案很好.
知道有一种机构叫步步紧,好象夹钢管,不紧.

楼主:
希望有比较好的夹具或卡具,能在几秒内卡紧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