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部门打算改做一个下垂式摇摆头 各位社友给点建议

楼主(2013-12-11):
        打算把立式加工中心主轴箱换成一个可以分度的头,分度盘工作面与机床X轴托板呈水平状态,下面连接抱箍吊个电主轴,(等于说是分度盘的工作面朝下,尾部朝上,要承受向下的拉力和扭力)这样的分度盘用哪种比较好?目前貌似市场上没有发现可以工作面朝下安装的分度单元。还是我孤陋寡闻?国外的太高端的摇摆头不算,对于小公司不太适用。或者哪里有定制数控分度盘的?可以定制一个适用于我需要的,问了一些厂家,都不太愿意做。
       打算买直驱减速装置,用伺服直接驱动,减速装置是交叉滚子轴承,可以承受各方向扭力,厂家称预压可调至无间隙或少间隙(可用数控系统尽量调整间隙,精度适合自己使用就好,分度精度控制在一弧分也就是60秒之内),那么分度后固定刹车就靠电机自身固定,电机或选用带制动的。
        这样结构设计怎么样?刚性如何?或者有其它的有合适的建议,不胜感激!
       各位社友尽情拍砖,不胜感激!

网友A:
我感觉你是想将立加改造成炮塔转位的卧加。有创意!
外行想干专业的事,勇气可嘉。以我开发数控分度头多年的经验教训,楼主悲剧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没有搞过设计:对于相关的载荷、精度、刚性要求等没有通盘考虑。或者坛子里的高人说的没有计算。
建议考虑清楚你这个分度头的载荷以及刚性要求等,找专业的减速器厂做吧,即使他们不做,在这个过程中虚心点也能跟他们的技术学到点东西。知道难再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是想将立加改造成炮塔转位的卧加。有创意!
外行想干专业的事,勇气可嘉。以我开发数控分度头多年 ...

        是很有难度,和身边的搞过机床资深的人商量了一下,现在方案改变了,直接买来数控转台安装在托板上,转台上放块板,板上再买个数控分度头,这样总体的高度会比较高,行程够用的话,结构上也能满足加工要求,主要是产品小,机床受力小,估算了一下刚性方面问题不大。如果以后不做这种产品了,分度还可以拿掉,又能当三轴或四轴铣床用......目前还在估算中,以楼上对分度头的资深了解,感觉这个方案如何?
        非常感谢楼上的忠告!我也理解那个玩意儿确实不好搞,还是买来现成的用的实在,以后找机会再可以承受悲剧的时候,那个方案可以再试试,呵呵。

网友(点评):
主要建议是楼主按论坛里的高人们说的:多计算,肯定没错。 你的改造相当如改变了机床Z轴的受力力矩。对导轨以及垂直度/平行度是有影响的。你的计算一下影响多大能否接受。另外很多四轴有背隙,引起主轴抖动影响

网友(点评):
感谢高手们无私的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很有难度,和身边的搞过机床资深的人商量了一下,现在方案改变了,直接买来数控转台安装在托板 ...

个人觉得还是这样比较稳妥,在原来的基础上添加,实在不行还能拿掉.
如果按照你第一个方案的话,牵一发动全身,事情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