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外圆刀杆命名,该刀杆如何解释 ?

楼主(2013-12-11):
请问该刀杆如何解释

WTNXR2020
W查了其他样本应该是夹紧系统代号 (不清楚)。
T正三角形刀片  ,这个没错 刀头确实是正三角形。
N刀片后角度数 0 这个也没错。
X 主偏角  ,查了有的样本显示是85度  , 因为分Y(X)  , 车外圆的   ,  Y(Z)车端面的  ,倒是看那刀体  主偏角最少100以上 ,到头60度  , 如此副后角20度 这个很不解 。
我们现在用这刀车内孔 , 如果车内孔那么主偏角是120度。

R右手刀    这个没错。

网友A:
想问W是何含义?

该不是Weldon,圆柄侧固式刀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W是何含义?

该不是Weldon,圆柄侧固式刀柄吧?

看那个刀体头部弯着     要是头部不弯就是93度主偏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