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改数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3-12-11):
一些改装厂家说做两丝左右的活没问题,批量做下来不知道是否可以,论坛有用改装的数车做精车两丝左右的活吗?效率如何?

谢谢。

网友:
普车改数车很不现实,没有性价比,
只有在需要大型车床改数车才有性价比。
一台新的数车便宜的才4W多,(有时也问题多多)
普车改数车为什么讲那么多年,很少看到这样的数车,原因就是安装精度要达到要花大量时间铲配,那不是一般机修工能完成的任务。加上成本问题也是一大因素

网友:
如果你改装的费用超过新机的钱,就还不错,如果特别便宜。质量肯定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