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设计一把复合钻头,排削槽设计成哪一种好呢

楼主(2013-12-11):
现在正在设计一把复合钻头,加工孔位8.1X8.5X10,孔总长60,被加工件位铝件。请问各位大侠,我的钻头排削槽设计成螺旋的还是直槽,他们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
直槽?开玩笑吧,你这是要改成枪钻吗?你各阶段的长度都没有

网友:
还得螺旋槽。而且加工的是铝件。需要比较锋利的刀刃。而且在排削方面还得好好考虑。我认为直槽不合适,因为加工材料不是很好。

网友:
前一段时间用的直槽的钻头加工铝件,直径28两刃台阶钻,大头钻不动,但是孔倒是很光的,不用精加工,个人还是认为螺旋好点

网友:
楼上的已经实践过了,,所以说设计刀具不能泛泛说哪种好哪种不好都有其自身特点,关键看你需要用的优点是否大于缺点。而且具体的工况,以及加工需要达到的要求都要清楚。不是问哪种好哪种不好,每种形式的存在都有其存在的道理否则就没有理由存在。哈哈

网友:
螺旋的   直槽的排削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