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里面装轴承,轮毂厚度H怎么确定,还是用公式h=K+dk/6+0.01d吗?

楼主(2013-12-11):
请问

链轮里面装轴承,轮毂厚度H怎么确定,还是用公式h=K+dk/6+0.01d吗?

楼主:
请高手说明下原因

网友:
随便定的

网友:
根据你的安装尺寸 ,你可以联系卖链轮的 ,他们一般都可以定做。

网友:
根据设计,想怎么定就怎么定。

楼主:
怎么没有合理的解释呢

网友:
肯定有合理的解释,但也需要有清晰的数据。
 另,你的这个问题,建议放到设计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