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控机床编程 零件名称:圆柱堵,工件材料:45钢,毛坯尺寸:Φ65棒料,万分感谢

楼主(2013-12-11):
求数控机床编程 零件名称:圆柱堵,工件材料:45钢,毛坯尺寸:Φ65棒料,万分感谢!!

网友:
又是一个上课玩手机,下课玩网游的家伙。这么简单图纸翻书就翻到了,哎!!

网友A:
建议楼主自己编一下,让大家帮你检查一下,这样对你的帮助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自己编一下,让大家帮你检查一下,这样对你的帮助更大!

说的对。应该自己先做。然后大家帮忙。这样你才能提高。不能靠大家啊。

网友:
棒料用这么大的干嘛?

网友:
这程序基本就是入门级的,还要别人帮遍,有点学习精神好不好

给你些提示:先用G71加工外圆,然后切那槽,然后切螺纹

网友:
其实很简单,重点是圆弧那部分一定要光滑过渡,再次切削深度的分配跟转速,走刀搭配

网友:
教科书上有吧。  伙计好好上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