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转为cad乱码怎么办

楼主(2013-12-11):
sw 转为cad乱码怎么办

网友:
是文字乱码? 你把文字样式改了就好了

网友:
先自己弄好一个cad模板然后复制进去,有很多会被做成块需要炸开,然后把文字样式都换成模板里的样式

网友:
不会乱码啊,先把SW工程图另存为DXF或DWG格式,然后再用CAD去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在 SolidWorks 安装目录下的 data 目录中找到 drawfontmap.txt 文件,这是转CAAD的字体文件。打开它,在最后一行添加:你常用的字体名 + 空格(随意) + 你常用的字体名。

网友(点评):
这个有用 赶紧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