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内槽怎么做工装测量?求助

楼主(2013-12-11):
各位大侠能帮我看看这样的内槽怎么做工装测量,要比较准确。谢谢

网友:
楼主本帖是想做一个测量圆筒状零件内勾槽尺寸的工装,各位暂时先忽略图纸中其他的问题。

网友A:
基本确定你设计错误

网友(点评):
也是这种感觉 。。目测他应该是想要装轴承的孔 - - 6002吧

网友(点评):
我也看错下看成是圆孔了 实际上没标记 不过打了剖面线的话估计也比较难装东西的

楼主:
这种进零件谁家可以做的也能谈谈

网友(点评):
你只给出零件的一个剖面图谈什么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确定你设计错误

大侠可以说一下那错了么

网友(点评):
那你说那个孔里放的什么东西呢 又怎么放进去?

网友:
可以用内槽卡尺测量。

网友:
这个内槽怎么加工?还有没明白图是圆柱剖面还是其它的剖面

网友(点评):
嗯,加工是能加工的也有工具是可以测量的,就是想做个工装测量。那第二张图发错了呵呵

网友:
把第一个零件的另一个视图也贴出来吧!

网友:
这图看着真蛋疼啊。
有这种量内槽径的量具的。

网友(点评):
没关系有药吃,量具也知道,就是想弄个工装。

网友B:
楼主机械制图学的应该不咋的吧

网友(点评):
嗯,学得不好,你能说点一二来听听么那怎么了

网友(点评):
制图没看出来问题。

网友C:
用带表内卡钳量就可以了。

网友:
我国有悬空寺,你这图有悬空倒角。

网友(点评):
这位哥们,本人学浅,那有不到位没关系帮忙提配一下,如要说一点不懂我说你信么呵呵,各有所长吧。这图就是随便画的这是特出那槽怎么测量,而且是工装测量,哥们如这事你行,拿点东西出来请你吃饭还是给钱你说话。

网友:
外圆和20的孔有没有公差?我可以给你定做专用检具,重复测量精度0.002左右.qq664706718,或者搜索我的网名

网友(点评):
不是第二个图是第一个图要解决问题,第二个图是发错了的

网友(点评):
不是测量那个32的直径吗?

网友(点评):
问你那两个尺寸,是有可能在做专用检具的时候利用到,这两个尺寸是否有精度,可以决定可能有好几种方案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确定你设计错误

第二种图发错了和那零件没关系,你看到我写的了么?

网友:
最好把图发全,至少要让人看明白。

网友(点评):
第一次发图,发错了二三图不用看的,是第一个图。图的后面还跟了几个小字。

网友:
这个零件有可能加工完了 切开使用   然后螺丝在把两个紧到一起

不是圆的    要是个通孔的应该好做点

网友(点评):
二三这二个图不要看,因为第一次发图片发错了,主要是第一个,后面还跟了几个小字可能大侠没看到。

网友:
楼主你这视图不明确啊,你画个剖视图,我们都无法确定你这工件是不是圆柱型的。如果是,你直径的符号要出来,如果不是,请贴出其他视图好分析。还有你那34.01的长度尺寸标注本身就有问题,没人会这样标注的,哈哈。。其实看到你这图,大家都基本上可以确定你这东西是设计失误。。楼主不妨说说你这东西是干嘛用的。。那32的尺寸是干嘛用的,求解。

网友:
内卡钳就可以测量,槽宽用带钩深度尺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进零件谁家可以做的也能谈谈

做是做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机械制图学的应该不咋的吧

两边画的类似倒角的是什么?怎么会有34.01这个尺寸?按照你的图中间画的中心线来看两边应该是对称的,但是34.01+9+34.01=80?而且你的图虽然没有多少尺寸,但是尺寸标注的不全也不美观——只是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带表内卡钳量就可以了。

总感觉你那图有点不对啊          那个倒角 和剖面线 不应该那样子        想画出三维图都不知道从哪下手              长方体 80*60(估计)*??(没厚度啊)      还有那个倒角处  估计三维图都不知道怎么画啊   就一个视图

网友(点评):
他那图就是不规范。

网友(点评):
嗯,下班之前随手勾了个,那倒角是表示是不对,其他还好,我目的是要做一个测量那槽的工装,二三两张图发错了,第一张才是。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量具

网友(点评):
这量得不太准,我家有的,每个人量得都不一样差个一二丝,特别是那勾脚如果长了更不好撑控。

网友:
楼主 我们无法确定 是圆是方 封闭的还是开放的

网友(点评):
就是要做工装量那槽,圆的。呵呵

网友:
把卡钳和千分表弄到测量台上

网友:
表示看不懂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带表内卡钳量就可以了。

1丝公差不是很有把握

网友:
内卡千分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