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直径的铣刀转速应该在多少 ?

楼主(2013-12-11):
    加工件材质是锻件不锈钢,   我一刀大概吃20MM 左右  , 三刀 。。 转速现在47.5转,   走刀速度23.5 最慢的了。       还是架不住偶尔爆刀  断刀 。。。。

   高手指点一二呢

网友:
“我一刀大概吃20MM 左右”

这个进刀量也太大了吧 ,大哥你这个是在啃黄瓜的吧

网友(点评):
效率 效率

网友:
大神顶礼膜拜

网友(点评):
别拜 。。。。断了一把 一把在凑合用 肉疼中

网友:
100转,转速太低了,,,,

网友(点评):
试过了 。。快了刀刃一会就钝 或者暴口了

网友:
考虑经济性,你锻件直径多大?为什么不线切割去余量呢?

网友(点评):
不能割, 是个抱紧件,要铣出 螺丝孔位出来

网友:
好生猛

网友(点评):
一般猛 一般

网友:
只干过45钢一刀20MM深,20的白钢刀。转速100进给45.加柴油。。

网友:
48哦,主轴都没你的刀粗,闪过

网友:
可以用波型刃铣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