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芯上节流槽如何设计?最近再拆装研究

楼主(2013-12-11):
最近在研究液压阀芯的设计,通过拆装发觉阀芯上都有各种槽如图所示,但不懂得如何设计,比如尺寸大小还有形状等等,懂得如何设计的大侠,能分享一下么?谢谢。

网友:
这个真没研究过,同等高手解决,帮顶上去!

网友A:
过渡机能

网友B:
这不是节流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节流槽

那该怎么说

网友(点评):
如果没有记错,图上的环型槽还真不是节流槽,它的作用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跟密封和滑动摩擦力有关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说

加了槽就不会增强密封作用,至于滑动摩擦有点联系,对于流量肯定有影响,因为增加了通流面积。。。。你是不是从大学的坑爹教材看出来的

网友C:
可以叫均压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叫均压槽么?

均压槽不是长这样的

网友:
不太懂,不过三楼说的过渡机能貌似比较靠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均压槽不是长这样的

长啥样?
那这个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啥样?
那这个叫什么?

平衡槽一般是宽度一般是0.5~0.8mm左右,深0.5左右,这个叫什么我不是说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渡机能

有点道理,想知道这个设计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2014-02-20):
有些槽口有微动特性,是根据实际工况要求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