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6加30%玻璃纤维黑色料,价格怎么算的?

楼主(2013-12-11):
如题材料,价格怎么算的,有了解情况的大侠么,求指导。谢谢。

网友A:
计算这类东西,你要计算你‘成品价格’,否则没有意义,

成品,就是你给谁的,比如出口,小鼻子有规范,米国有规范,包括里面阻燃剂的比例,你别玩砸了,

加玻纤以后,设备包括模具寿命都显著短了,要计算批量成本,

都摊好了,才知道具体价格,还要考虑所谓‘南料、北料’的问题,南料就便宜,

这些东西你都摊好,就知道单件成本了,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这类东西,你要计算你‘成品价格’,否则没有意义,

成品,就是你给谁的,比如出口,小鼻子有规范, ...

多谢八爷指点,小辈最近要做一个连接套,上头要求用这个材料的,成品重量约180克,然后供应商报价要每个二十多块,所以想了解下这个材料成本怎么样。

网友:
20-30¥/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