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因数与摩擦系数的区别

楼主(2013-12-11):
在选型电机时,不可避免的会计算各种摩擦力矩,其中有两个关键参数,摩擦因数和摩擦系数,而两者一个是有量纲一个是没有量纲,请教大神们,两者在使用时有何区别?
另外,请问尼龙轮与水泥地面的摩擦因数是多少?
跪求解答

网友A:
感觉摩擦因数与摩擦系数是一样的概念,没听过还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摩擦因数与摩擦系数是一样的概念,没听过还有区别

有区别,一个是有量纲CM或者是M,一个是没有量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