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塔铣床如何换皮带,是否要把电机拆下来

楼主(2013-12-11):
求助一下,请问炮塔铣床如何换皮带?是否要把电机拆下来?请详细说一说。谢谢!

网友A:
整个机罩都要拆。。没有捷径

网友B:
如果是无级变速的话,就要把电机和上盖一起卸下来,上盖上有定位销。我前两天把刹车和低速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机罩都要拆。。没有捷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无级变速的话,就要把电机和上盖一起卸下来,上盖上有定位销。我前两天把刹车和低速卸了

谢谢!这还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