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种是什么倒角符号?怎么解释?

楼主(2013-12-11):
各位看看这个倒角怎么解释?

网友:
是表示角的圆弧吧

网友:
哪国图纸?

网友:
这是哪国的图纸?什么标准的制图方法啊?第一次见这种标注方法,观摩学习。

网友A:
不知道是那个国家的标准,个人的理解是:直角为0,外倒角为正,内倒角为负,后面是数字是0.2X45的意思,个人猜测,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那个国家的标准,个人的理解是:直角为0,外倒角为正,内倒角为负,后面是数字是0.2X45的意思,个人 ...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因为内倒角相当于直角加材料,所以为正;而外倒角相当于直角减材料,所以为负,后面的数值就相当于C角值(45度倒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内倒角相当于直角加材料,所以为正;而外倒角相当于直角减材料,所以为负,后面的数值就相当于C角值(4 ...

原来如此

网友:
德国之内的图纸

网友:
赞同7楼说法!

网友:
是倒角还是过渡圆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那个国家的标准,个人的理解是:直角为0,外倒角为正,内倒角为负,后面是数字是0.2X45的意思,个人 ...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