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吹塑而成的塑料壶一般用的是什么螺纹?

楼主(2013-12-11):
各位大虾,这种吹塑而成的塑料壶一般用的是什么螺纹? 大径在42.5mm,螺距为5mm。或者说这种螺纹只是开模出来的螺旋线?

网友:
一般用的是多头螺纹吧,快进快出导程大

网友:
塑料的,随便了,三角的,圆弧的,多头的,非标的很多,只要壶口和盖子能拧紧,不漏就行。没什么严格的标准

网友:
一般是双头螺纹吧

网友:
这种,是开模具一起吹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