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钢波纹刀开粗

楼主(2013-12-11):
白钢波纹刀直径20mm,粗加工Q235低碳钢,铣外形时,侧面余量单边5mm,请问每刀切深几个毫米合适,转速和进给多少合理!

网友:
20mm,S500,F200

网友:
s400-550, f100-200,吃深的话还得看你主轴功率,一般20mm深以内的话一刀过吧,先走慢点试试,然后再把走刀速度拉上去

楼主:
现在转速700进给120切深8,侧面余量单边5,铣外形,容易磨损断刀

网友:
700的话转速高了点,白钢刀吃不消

楼主:
我现在改成深度直接16.侧面躲走几道

网友:
S450,F100每刀7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