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齿轮减速器中,为什么电机安装在远离高速轴齿轮一端

楼主(2013-12-11):
有点不理解~~~

网友:
猜想:把轴从电机到齿轮的部分想象成一个扭簧,如果电机远离齿轮,则这个扭簧长度长,如果电机接近齿轮,则这个扭簧短,而长扭簧比短扭簧能吸收更多的能量,则耐冲击性能要好很多,冲击动荷系数也会小,这样疲劳寿命也会更长

网友:
楼上说得好

网友:
吴宗泽的《机械设计禁忌1000例》 第3版 P329 是这样说的:
在二级或多级展开式齿轮减速器中,因齿轮在轴承间不对称布置,当弯曲和扭转变形后,会使轮齿沿齿宽载荷分布不均匀。
综合考虑弯曲和扭转变形的影响,应当将小齿轮安排在远离转矩输入端,则由于扭转变形可以抵消一部分由轴的弯曲变形而引起的齿宽载荷不均匀现象,因而改善了齿面接触,提高了承载能力。

貌似有些道理,但只是定性的说,最好有些数据支持
希望有牛人解释解释!

网友:
机械就是这样,方方面面的细节多得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