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种零件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3-12-11):
各位前辈你们好!小弟这边有三种零件,目前没有图纸,只有照片,想向论坛的各位前辈们请教一下这些零件用锻造以及冲压能否直接成型,后续是否需要机加工,谢谢了!

网友:
什么材料?第一个要机械加工,其他2个看产品要求。

网友:
看你零件怎么用?尺寸精度如何??

网友:
全部都要机加工

网友:
看图纸 要全部机加工 具体要你公差要求了

网友:
机加工是必要的

网友:
三个零件都不是钣金件,不能冲压。锻坯→机加工

网友:
都是机加出来的

网友:
锻--铣方--划线--钻--镗--铣凹槽--热处理--麽(第一个)

网友:
下料,能不锻就不锻吧,直接然人家从板子上烧个铁块出来,然后铣四边,铣槽,钻孔。
磨上下面
热处理,看你的具体使用情况来看

网友:
这得看你想做多少以及对精度要求如何了

网友:
主要是孔的作用,,,

网友:
应该是机加工出来的吧

网友:
冲压貌似可以的

网友:
量少就直接机加工;量大的话,建议开模锻、铸都可以,后机加工。条条大路通罗马,这里面有个取舍!

网友:
这些零件用锻造以及冲压无法直接成型,需要添加后续的机加工。比如这些工件有的需要镀覆、有的需要钳工锪孔、有的需要修毛边等等。而且你材料都没给出,材料的厚度都没给出。

网友:
没有图纸,谁能说要不要机加工,哪怕是可以不机加工,但是人家要求机加工呢???说不准的。

网友:
看产品是要机加工的,量大用浇筑成型,然后上机加工,打孔扩孔倒角铣床,修边,第3个好象要抛光的

网友:
下料——铣四方——铣槽——磨  第一个差不多的
百十块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