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爲什麽綫性標註拉不出尺寸來?是我哪裏設置的不對嗎

楼主(2013-12-11):
請問哪位大俠知道,爲什麽綫性標註拉不出尺寸來?是我哪裏設置的不對嗎?

网友A:
重启cad,有尺寸线没有尺寸?

网友(点评):
重启也不行。是不是在一个图层绘图,其他图层就需要锁定?可是我试了试还是不行。

网友:
从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cad,有尺寸线没有尺寸?

会不会字体太小了,标注样式里面改改看。

网友:
不明白为啥。同问啊

楼主:
終于發現,是文字太小看不出尺寸,實際上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