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档啸叫后的故事

楼主(2013-12-11):
在上一篇日志里我已经说了,倒档啸叫的主因是输入轴轴齿齿形中凹和齿根挖根不良引起的。针对第一批次中凹的,厂里对其做出了退货处理(数量不大而且齿形中凹的,神仙拿它也没办法)。而第二批次就比较难办了,原因有二,一是供应商数量较大,影响供应商的钱钱较多哈!二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如果这次再退了这个供应商的货,要是把对方给惹毛了,不供货给我们了,以后就不好找其它供货方了。所以啦!本着互利共赢的态度,上面领导要求我们利用现有基础,把问题解决了。(原则上这批货还是要接收的,但我们一定要想出办法来保证装出来的变速器倒档不能啸叫哈!)

    大家看嘛!棘手的问题又来了吧!这里我们要想办法消除输入轴轴齿与惰轮啮合时齿根干涉,还是先来了解一下一对轮齿具体的啮合过程吧!翻书《机械原理》上面介绍,单个齿轮的啮合过程是主动轮的齿根拨动从动轮的齿顶进入啮合,而当一对轮齿要脱离啮合时刻,是主动轮齿顶拨动从动轮的齿根。这里面主动轮对应的就是输入轴上的轴齿哈!惰轮对应的就是从动轮了。从上面的原理(或者说是常识哈)来看,解决方法嘛!就是两种哈!第一种,不是输入轴,轴齿挖根挖根不好吗?那就在再挖一次嘛!这个。。。这个。。。想想还是可以的,要说实现的难度,哪是相当的困难啊!我们先不谈挖根时要用什么什么砂轮(已经热处理了),要用多好多好的磨床。单从因为挖根不良留下的哪点余量,就是两三丝哈!要是齿厚方向挖多了,齿根强度怎样保证呢?要是往齿高方向多挖了两三丝,这个齿形精度怎么保证呢?所以啦!再对输入轴进行加工,可能性极小,就是有,这个性价比就不晓得好低了哈!第二种,我们就的在配对的惰轮上想办法了。

   我们不是早都说了嘛,是惰轮的齿顶与输入轴轴齿齿根干涉引起的倒档啸叫。哪这里我们直接磨小惰轮的齿顶圆不就得了,办法简单方便。这个办法粗一想,可行性还是很高的,当然了,还是经不起细细琢磨了。回想上一篇日志里,我已经说了惰轮齿顶部分,设计图纸要求是不倒角的,齿顶也不做任何修形(任何齿形方向的修形都会影响重合度)。可实物上,惰轮齿顶上偏偏就有一个高度大约在0.2-0.4的倒角量。这里问题就出来了,我们要磨惰轮吧!起码的先磨过倒角部分吧!哪我们这一砂轮磨下去至少的磨个20-50丝吧!(单边)这一磨下去后,本来设计是标准齿顶高的,结果磨成短齿高了,对重合度的影响肯定很大啦!大家想想嘛!本来就是一个1.2的低重合度,齿顶磨了哪个多,肯定会减小重合度,如果这时惰轮与输入轴的中心距再变大一点,两个配对齿轮的M值各自变小一点,(日本那边M值也叫OBD)这时对重合度的影响,就更不好谈了。要是低于1了,这个可是违背“黄金定律”(要保证齿轮的瞬时传动比衡定,实际啮合线长度必须大于齿轮法向齿距)。可问题又说回来,即便有千般不愿,万般不甘,我们还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了呢?现在唯一的办法总要试一试嘛!哪好吧!说干就干吧!

    实验验证现在开始哈!具体情况如下

    设计员两人(我和我师傅),三台装有挖根不良的输入轴变速器 ,一批惰轮(40-50个),分为齿顶圆磨了50丝的,60丝,70丝,80丝的4组。到下面就是纯体力活了,变速器大概由前中后三个箱体组成,我师傅拆后箱,我拆换挡盖,和拧松中箱与前箱连接螺钉,等师傅取下后箱后,我马上双手端起变速箱,师傅这时就是一铜锤敲上去(敲中间轴),这时中箱就和前箱分离了,取下中箱迅速把惰轮给换上,然后又装好变速器,抱上测试台,直接倒档,2000转,试听声音,记录!就这样反反复复搞了整整两天,基础数据还真的摸出来了。实验证明,通过磨削惰轮齿顶圆解决与输入轴轴齿齿根干涉,消除啸叫的方法的确行之有效,并总结出了惰轮齿顶圆具体的修磨量。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5696

  • · 收藏|主题: 245, 订阅: 25

网友A:
这才是做技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做技术的

这叫擦屁股!领导喜欢。到年底写总结 为公司挽回损失XXX万元。

网友B:
你那齿顶有0.2--0.4的倒角,倒角是为了防止碰伤,不参与啮合的,可磨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齿顶有0.2--0.4的倒角,倒角是为了防止碰伤,不参与啮合的,可磨去!

设计计算时,倒角范围已在计算范围内了

网友:
M值磨掉几丝不影响重合度的。
齿顶磨去几十丝对重合度的影响是可以计算的。可以预见可以实现的重合度。

网友:
这样的现象在某某车最多了

网友(点评):
什么车求教!

网友C:
用变位齿轮不行吗?

网友:
批量齿轮,齿顶锋利的顶角倒是没听说过。

软齿倒说的过去,硬齿的话容易开裂或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变位齿轮不行吗?

不行!这时只能负变位了,变位后,两啮合齿轮的侧隙如何保证?

网友(2015-01-23):
先下载,有时间慢慢看。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高超啊!

网友(2015-06-11):
学习了,谢谢lz分享的宝贵经验

网友(2015-08-05):
大侠,很想知道你最后说的  “总出了惰轮齿顶圆具体的修磨量。”这个总结的修磨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