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一个创新设计,是关于黑板的,如何使用这些机构?

楼主(2013-12-11):
我在做一个创新设计,就是关于黑板的,我想把机械机构用上去,可是不知道用在黑板的什么方面,就如凸轮机构、棘轮机构、槽轮机构、带传动、链传动等等,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网友A:
你的问题太笼统,没法回答,你应该明确自己要黑板实现什么功能,然后才能对应的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机构只是实现运动的一种形式(如果你偏爱机构,那就另说了)

网友:
你只说关于黑板,具体做什么都没说,让谁帮你啊

网友B:
需求是什么?也就是你所要的功能,然后才是实现该功能的手段--机构。

网友:
三种功能:板面交替  自动擦黑板 自动升降

网友(点评):
貌似都有吧,,,,

网友:
多加点功能,智能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太笼统,没法回答,你应该明确自己要黑板实现什么功能,然后才能对应的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机构只 ...

因为我觉得黑板不外乎擦黑板升降之类的,我是想以黑板作为载体,把机械原理方面的机构用上去可以让大家看看各种机构的运动特点,但又不是单纯的示教板,而是以黑板为载体,或者除了黑板之外您觉得课堂里面那些设备可以实现这些机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求是什么?也就是你所要的功能,然后才是实现该功能的手段--机构。

因为我觉得黑板不外乎擦黑板升降之类的,我是想以黑板作为载体,把机械原理方面的机构用上去可以让大家看看各种机构的运动特点,但又不是单纯的示教板,而是以黑板为载体,或者除了黑板之外您觉得课堂里面那些设备可以实现这些机构呢?

网友:
两块黑板,一上一下,在运动过程有,有一布辊轮擦黑板,这样要有一个上升下降机构,同时要有一个联动驱动辊轮的机构。

网友:
可以加上防止粉笔灰扩散的功能

网友:
也想做这个 不过没好的创意 哎

网友(2015-03-20):
设计的如何了,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