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后的高硬钢最高能达到多少HRC?

楼主(2013-12-11):
   热处理后的高硬钢最高能达到多少HRC?可能有点外行,不同的材料处理后的硬度不同,我有下面几个疑问?(这里说的高硬钢硬度在55HRC-75HRC)
      1、加强材料硬度有那些热处理方式?那些材料适合做淬火处理?
      2、高硬钢的热处理大概工艺?
      3、材料的内部均匀性能达到多好?
      4、常用的高硬钢及用途有那些?
       谢谢分享,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连续发了几个帖子,都是在坐等,

有时间发帖子,就木有时间自己网搜?

再不然买五大册回来看,也能窥知一二。

网友(点评):
可能楼主觉得理论知识比较虚吧 想问问那些有实际经验的

网友(点评):
请问下 一、什么钢料可以热处理到75 HRC ? 二、求助范围广泛,要咋针对性的回复? 三、基本知识咋不自己先看书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连续发了几个帖子,都是在坐等,

有时间发帖子,就木有时间自己网搜?

赞同楼上,想不劳而获吗?

网友:
有空时翻翻热处理手册吧。
钢淬火一般不超过HRC65,硬度过高机械性能下降太厉害,一碰就碎了。

网友:
表述不清楚,没办法回答啊

网友:
1、加强材料硬度有那些热处理方式?那些材料适合做淬火处理?
      2、高硬钢的热处理大概工艺?
      3、材料的内部均匀性能达到多好?
      4、常用的高硬钢及用途有那些?
-----------
1、通常就是淬火了,如果是表面处理的话有渗氮、碳氮共渗、渗硼、镀铬、镀钴。。都可以淬火,只是要看你的用途、要求。。
2、就是淬火或者渗氮的比较多。。对你说的高硬度钢有点莫名其妙。。
3、这个我也说不清、。
4、一般硬度越高耐磨性越好,比如齿轮、轴承这类零件很多都要高硬度,但不是越高越好。。

 楼主有空最好还是多看点书

网友:
问也有个节制,客套话也不用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