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电气设计 电缆如何选型

楼主(2013-12-12):
请问各位,机床电气柜设计,电缆如何选粗细及颜色,另外,机床电气的屏蔽有哪些需要做?谢谢!

网友A:
学习来了,公司的线,拖链这部分老是断,我跟老板说是线质量问题,他就绕开这个,晕死了,我以前做数控机床的时候,还没听过线断的问题,人家拖链那里动作也很频繁,就是不断线。屏蔽的话,我是觉得,信号线要屏蔽线,其他线也要吗?至于颜色,一般公司都没有要求,主要还是看客户要求了,假如要按国际标准的话,你到网上搜下,应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来了,公司的线,拖链这部分老是断,我跟老板说是线质量问题,他就绕开这个,晕死了,我以前做数控机床 ...

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GB5226.1

网友:
我是机械设计的,电缆粗细是分动力线,信号线,动力线按负责载算,信号线一般很小,我们一般用0,5的,颜色按国标来。地线,零线,有强制要求,三相动力线也有要求,接触器等电气元件间的线,蓝色居多。屏蔽线看要求,我们一般用带屏蔽的双绞线。买伺服电机,一般是厂家配过来的线。自己做的,人家不认可。

网友:
1、关于怎么选电缆大小这个在电缆截流量表里面有。
2、关于颜色区分A B C 是 黄 绿 红 N 是 黑。你也可以用线号管标示。

网友:
接触器等电气元件间的线,蓝色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