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光洁度的问题

楼主(2013-12-12):
数控加工直径42、深146的孔如何保证光洁度1.6   ,调过质 公差0-0.025 ,   材料为45#

网友A:
我是新手。如果按照我的感觉。如果车削可以进行高速精车。如果加工中心可以选择精镗。说的不对请见谅。

网友(点评):
镗要达到1.6光洁度,批量生产比较困难

网友(点评):
那弄个铰刀呢?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有问题么?

网友B:
绗磨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如果按照我的感觉。如果车削可以进行高速精车。如果加工中心可以选择精镗。说的不对请见谅。

直径42 要保证车的时候不震刀  不卡铁削      公差什么的都好说  就是那个1.6的光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绗磨加工

加工成本不现实

网友:
用抗震刀没压力

网友:
不好加工,一般的刀杆就加工不了这么深,钢杆一般做3倍,硬质合金做5倍,如果要求很高,得用好刀杆。

网友:
车床  刀具条件有限的话   直接批量搞到1.6有难度啊
   镗床  应该无压力
  推荐加工中心 批量做蛮快的

网友:
车加工能达到这个精度!

配置把钨钢的Φ32的镗刀杆试试,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当然不配置钨钢的,普通的32镗刀!选山特的刀杆问题也不大。。

网友:
铰一下不可以吗

网友:
最好用抗震刀杆,加中心出水保证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