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7000转/min ,轴承怎么润滑,怎么密封

楼主(2013-12-12):
各位高人:
     本人遇到一个问题如题,轴颈70mm,转速7000转/min,想问一个如何密封 ,轴承如何润滑?是油浴润滑,还是强制喷油润滑?密封怎么做才能可靠?

网友:
高压喷油润滑

网友:
脂润滑?

网友(点评):
也许是吧

网友(点评):
70*7000=14*10^4,是不是有些疯了。。。

网友(点评):
LZ提供的信息有限,不能排除可以使用脂润滑。另DN值中,一般用轴承平均直径,即使用70的内径,乘以7000转,也49万了,不是14万。

网友(点评):
不知道怎么,就给算出14w了。

网友:
这个速度,要用油气润滑了,你查油气润滑的资料吧,有具体问题,再提出了

网友:
这么高速,首先是什么轴承。

楼主:
我用的是SKF

网友(点评):
滚动轴承一般达不到这个速度。

网友(点评):
牌子不重要,啥型号

网友:
把你工况说细点,70内径,7000rpm,很多手段可以达到。

楼主:
有个设想,不知道机械密封是不是可靠

网友:
只要工作平稳,环境一般,并不难

网友A:
按SKF的技术手册,内径70的深沟球轴承的轻系列和中系列其极限转速在7000转/分以上,重系列和其它种类的轴承,内径70的,极限转速很少有达到的。
轴承在高转速下运转,需要注意的事项很多。除润滑外,负荷大小、均匀和安装精度也要讲究。
其密封好像用接触式的不太合适。

网友(点评):
前辈,刚刚也查了一下,油润滑的极限转速最高的大概也在7.5k左右。但是也看到有些精密轴承,脂润滑也在9k上下。像这样,应该怎么选?

网友(点评):
谢谢,老前辈。我这个是用在试验机上,是空载跑合的,几乎没有什么负载。现在我初步想用油气润滑,密封用密宫式,密宫形式太多,不知道那种效果比较好。还有一个前些日子看您在讲一个安装轴承注意问题时,做一个...

网友(点评):
前辈请教一下角接触轴承如何加润滑脂啊,加多少合适?

网友B:
用油雾润滑,密封你可以这样,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好像唇封的线速度一般不大于14m/s,这个工况大概25m/s了

网友(点评):
我们目前用的,没有问题,轴转速7000r/min

网友(点评):
轴径多少?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刚查到最大线速度可到37m/s,材料是氟橡胶 之前说的14m/s是丁腈橡胶

网友(点评):
谢谢您,那个密封的部位能否给外全面一点的图呢?可能的话呢,能否发我邮箱呢?我的邮箱是zdsy535@126.com。谢谢

网友:
油雾润滑,机械迷宫密封,我们这边转速12000转每分钟。

网友(点评):
请问SCANPT,能否给一个你们的机械迷宫的图呢

网友:
也可以低压强制喷油润滑,迷宫或碳环密封

网友:
老鹰哥哥叫我回复才有威望啊

网友:
负载都没有 简单点用旋转轴封,机械密封都可以达到。 润滑用喷油润滑,轴向负载轴承用角接触轴承,径向用圆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SKF的技术手册,内径70的深沟球轴承的轻系列和中系列其极限转速在7000转/分以上,重系列和其它种类的轴承 ...

谢谢,老前辈。我这个是用在试验机上,是空载跑合的,几乎没有什么负载。现在我初步想用油气润滑,密封用密宫式,密宫形式太多,不知道那种效果比较好。还有一个前些日子看您在讲一个安装轴承注意问题时,做一个胎,测量轴承内外圈的高度差,联想到我这个,就想知道这个在安装精度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油雾润滑,密封你可以这样,仅供参考

谢谢您,那个密封的部位能否给外全面一点的图呢?可能的话呢,能否发我邮箱呢?我的邮箱是zdsy535@126.com。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那个密封的部位能否给外全面一点的图呢?可能的话呢,能否发我邮箱呢?我的邮箱是。谢谢

我只能给你看这些了,见谅
你可以参考wsxm82大侠说的,我们的轴径75mm,这样的密封结构没有问题,润滑为油雾润滑,转速7000r/min。

网友:
高压喷油润滑,碳封严或者高压气封

网友:
留下脚印,学习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建议采用油气润滑,比较环保。而油雾润滑,污染环境。

网友(2014-03-26):
油气润滑靠谱

网友(2016-05-18):
多学习,多回帖。

网友(2016-08-10):
引用 网友A:
按SKF的技术手册,内径70的深沟球轴承的轻系列和中系列其极限转速在7000转/分以上,重系列和其它种类的轴承 ...

上仙
内经440,外径650的LYC轴承31088X2圆锥滚子轴承
采用什么润滑,卡在这里2天了

网友C(2016-10-13):
我们实验室用的轴承是水润滑的,只需要开相应的沟槽在轴承内部,在轴承两端加入一个进水管路,跑起来8000无压力。
我这样推断,同样的情况下,非标准工件倒是可以尝试一下油路进行润滑

网友(2019-01-16):
引用 网友C:
我们实验室用的轴承是水润滑的,只需要开相应的沟槽在轴承内部,在轴承两端加入一个进水管路,跑起来8000无 ...

您好,可以看看开沟槽的轴承实物图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