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叫我买一个35Y12型的叶片油泵,都没这型号啊!

楼主(2013-12-12):
刚刚主管叫我买一个35Y12型的叶片油泵,我查了半天都没有这个型号的,GB上貌似也没有查到,这叫我怎么办。

网友:
主管是不小的官啊。

网友:
问下他查的是哪家的选型样本就OK了

网友(点评):
那坑爹的说是图纸上的,图纸上没有注明厂家

网友:
你修丝杠,买丝杠导轨之类的可以找我,呵呵呵

网友:
图纸看看,,,,,,,,,外形尺寸找相同的。

网友(点评):
图纸上就一泵的符号,。。。。。

网友(点评):
估算一下,排量是35l还是12l,

网友(点评):
刚才搜一下,35y12是齿轮增压泵,不是叶片泵。

网友(点评):
啊?我晕,主管也太坑了,请问具体是那一型号的齿轮泵

网友:
这个是不是型号:CDZ-35Y1 2压力表显示范围:1.0-60MPa 3连接形式:螺纹 4结构形式:先导式 5密封结构:软密封、硬密封 6电源:380V-50HZ交流电三相四线 7材质:碳钢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