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大的零件焊接后用什么设备加工?

楼主(2013-12-12):
如下图有过一个零件,需要先焊接后再加工,材质Q345D,零件比较大,差不多有1810MM长,本人对焊接件了解的不多,所以想请教论坛各路高手,希望能帮忙指点一二。

现在大致的问题有:

1、客户要求零件的三个面为重点管控对象,A面相对于B面和A面相对于C面要求垂直度0.05MM(下面图片有标出A\B\C三个面),想请教下,这么大的零件焊接后用什么设备加工?

2、焊接之前材料的余量应该放多少?

3、焊接后要不要去应力?如果要,用什么方法?

4、在这个零件的头部(1810方向,见图005),有两个M8的牙孔,应该用什么方式打孔?

5、如果不采用焊接,全部采用螺栓相互连接,是否可行?

以上问题希望大家能不吝赐教,在此先谢过!!

网友A:
我唯一想到的是导轨磨床,其他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唯一想到的是导轨磨床,其他就不知道了

你是指大水磨吗?但是A面和B面相互垂直的,能磨得到吗?

网友(点评):
好像磨头可以转角度,你自己出去问问,到加工厂问问,不要空在这里等

网友:
我们这边的焊接件基本上余量都是5个毫米。然后上铣床

网友(点评):
焊过之后不要去应力,直接铣吗,还有在焊接的时候怎么对准位置,要用螺丝锁吗?

网友B:
一般是焊接,去应力退火,大型铣。问题是这个零件本身刚度不很好,要防止加工变形。

网友(点评):
一般的活是这样的,但这个活5道公差根本就不能保

网友C:
精度不低啊。先龙门刨一下,变形会比较小。导轨磨,理论上可以磨,实际上估计没人愿意干。磨钢件易变形,砂轮会碎掉。原来我们车间,导轨磨都拒干钢件

多说一句,这个结构,这个厚度,焊接+加工保5道的精度,不太好吧。
还不如改改设计,直接开个木型做铸造呢。

网友(点评):
现在我头疼的是,这个大一个家伙,怎么装夹啊?

网友(点评):
龙门刨只能保证平面度,这个垂直度怎么保证啊?即使精铸这么大活也不能保证5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焊接,去应力退火,大型铣。问题是这个零件本身刚度不很好,要防止加工变形。

上龙门铣的话,这个零件的装夹是个问题啊?

网友(点评):
估计没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件很多面都有孔,装夹不难的

网友(点评):
主要是垂直度,加工变形这些问题很难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焊接,去应力退火,大型铣。问题是这个零件本身刚度不很好,要防止加工变形。

可否指点一下怎么装夹?

网友(点评):
方方正正的东西装夹有问题?不过装夹关乎加工变形。

网友D:
首先从这个结构上看,很容易变形,毕竟头部伸出太多。图示A面相对B面垂直比较容易保证。B面与C面平行不容易保证上。因为悬出去的地方虽然后面有加强筋,可是支撐点只是一个立板,且立板中间与B面连接地方还细窄,加工头部时容易扭转,后移。我个人看法,如果空间允许,C面的加强筋做到头,3个立板连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网友(点评):
如果不用焊接,改成全部用螺丝连接,你觉得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首先从这个结构上看,很容易变形,毕竟头部伸出太多。图示A面相对B面垂直比较容易保证。B面与C面平行不容易 ...

草图

网友(点评):
保证A面和B面垂直,用设备设备加工好?

网友(点评):
龙门铣可以搞定。我有很多大家伙,4米长,直线度0.01mm,你要求这以高,去应力是必须。

网友:
能干的估计都不愿意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草图

铣之后,可能要要磨吧?

网友(点评):
这么大的结构件,不知装什么在上面,精度都不能保证好,粗糙度好也没用。还是得看零件配合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草图

但是图纸要求3个面粗糙度都是3.2哦,龙门铣铣出来能达到这个要求吗?

网友(点评):
3.2可以的

网友(点评):
我发现,很多设计,对粗糙度太过关注了,试想一下,精度不很好的地方,只是粗糙好有什么用。比如装直线导轨,精度要高,粗糙度要好,是为了导轨很好的贴合在安装面上。精度不好,本来就贴不到一起,光也没用。

网友:
肯定要加加强筋,不然加工变形不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图纸要求3个面粗糙度都是3.2哦,龙门铣铣出来能达到这个要求吗?

龙门铣床完全达到这要求,精铣甚至达到Ra0.8

网友:
做辅助夹具吧,然后用龙门铣搞定
不过加工费应该很高

最好焊接,钢板焊接后阻尼比增大,抗振性好,单侧点焊

网友(点评):
为什么是单侧点焊呢,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点评):
简单,省事,抗振更好

网友E:
请问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啊,我也想画个这种类型的,我们有台等离子切割机,想画个支架的,不知道这种三维的图形能标注尺寸么

网友(点评):
老大,这就是proe画的的,地球上的工程师基本上都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啊,我也想画个这种类型的,我们有台等离子切割机,想画个支架的,不知道这种三维的图 ...

没学过,三维的正在摸索SW,专业不对口,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度不低啊。先龙门刨一下,变形会比较小。导轨磨,理论上可以磨,实际上估计没人愿意干。磨钢件易变形,砂 ...

敢问大侠,5道换算成Ra是多少?

网友(点评):
我们把 0.01mm称为一道, 0.05的垂直度我们俗称5道。粗糙度我们我们车间都说 花儿几的,都是从老人那传下来的说法,好像是老标准的

网友:
零件太大,焊接余量最好是5个以上,焊完以后加工最好先加工两个平行面,具体最好做一个L型工装,靠在A面,B.C面加顶针防止震动变形、最后还是根据L型工装加工A面,(L型工装的垂直度得保证)。头上的螺纹孔不大,用手电钻打孔即可!

网友:
1:焊接前的工装是必须的,保证理论设计尺寸,留加工余量
2:焊接完的变形校正液是必须的,你这个焊接完了肯定变形,只能机械校正,不能火焰校正,否则内应力变形,加工完了,还会变形,而且要分粗精加工,否则让刀就把你的尺寸精度吃掉了
3:这么长的东西,可以用刨床,龙门刨,一次装夹,把ABC3个面刨出来,3.2的光洁度可以保证
4:零件有多长,如果是在2000的长度内保证0.05的垂直度,很难,光3个面本身的平面度就已经吃掉了你的垂直度
5:和顾客商量,探讨零件的装配使用要求,保主要使用的地方,适当降低加工难度
6:要考虑的问题,还有你怎么交付零件,随便磕碰下,尺寸就跑了,所以,还是和顾客多商量,看怎么办

网友:
这个东东我认为有先天缺陷:这个精度的东东用焊接。无论如何去应力去不干净,最多半年后焊接应力就让精度跑了。本身结构刚性等问题可以有辅助手段搞定。
设计设个东东的设计师就不打算自家用,准备坑人的。要不精度不需要。
一般这类设备基础件都是铸造+人工去应力+半年自然时效。
略微坑人点的也要设计大梁大枕局部焊接+人工多次时效。
建议拆成两个铸件安装保证或安装后加工。局部考虑加工的承载刚性补强。

网友:
加工没什么可说的铣床刨床镗床加工应该都可以,C面的厚度17,有可能变形,焊接余量取决于你家铆焊工的水平了,可留多留少,焊接完最好是去应力退个火,这个要咨询热处理师傅了!8个的丝扣,如果没有什么要求直接手枪钻可以,有要求在镗床上弄好一点!螺栓连接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和你的用户商量了,这个东西装上去之后最好还是把焊死稳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