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问题滑丝脱落问题”争论的焦点

楼主(2013-12-12):
      为了大家查证方便,先将给出争论相关帖子的名称、网址和引用文字的楼层。

      1、《螺栓问题滑丝脱落问题》简称《争论帖》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4&page=1#pid2627788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3912
     3、《说说横梁》简称《申2帖》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4049

    4、《哈哈,再说说螺栓》简称《申3帖》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44246&extra=&page=1

争论的焦点:《争论帖》“螺栓问题滑丝脱落问题”是预紧力还是偏载造成?

先给大家来两段笑话,轻松一下!
        一、女浴室起火,里面人乱作一团,赤身往外跑,只见大街上白花花一大群,一老者大喊“快捂住”,众裸女突然醒悟,但身上要紧部位有三处,手忙脚乱捂不过来,不知所措。这时老者又大喊:“捂脸就行,下面都一样!”
此事的重要启示:在特殊情况下抓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要抓住重点。
        二、某日,女秘书神色凝重地说:王总,我怀孕了。 王继续低头看文件,然后淡淡一笑:我早结扎了。 女秘书楞了一会媚笑道:我和您开玩笑呢!王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喝了口茶说:我也是。
此事的重要启示:在江湖上混的人,遇事不要慌,先让子弹飞一会。

        争论的起点来自《争论帖》中1楼:
        情况是:4个M24  8.8级的螺栓受到50t左右的拉紧力,螺纹破坏而发生滑落,从而使拉紧横梁沿着导轨下滑脱落,并非发生断裂,而是螺纹受到破坏,所以我想问下怎么查找计算螺纹破坏时所能承受的最大拉力.理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zerowing在《争论帖》中6楼跟帖:
        简单给你校核下。8.8级螺纹表示抗拉强度800MPa,屈强比0.8,即屈服强度640MPa,按0.5倍取剪切强度有320MPa。校核螺纹抗剪能力。取M24X3螺纹,则小径为20.752,螺纹牙根宽度为3*0.75=2.25。则单圈剪切面积为146.687mm^2。则有单圈抗剪力为46940N,即4694kg*f=4.694T*f。按照第一牙螺纹承载35%计算总承载力,有13.41T*f。则4个螺栓总承载能力为53.6T*f。满足50吨要求,但要求4螺栓承载均匀。当出现单个螺栓承载超过额定时,出现螺纹损坏,其余3个会相继损坏。
       注:以上计算均不考虑倾翻,如果出现倾翻,则,可能单个螺栓强度亦不够。另,如果使用细牙螺纹,则同样出现强度不够的情况。请根据实际情况再行校核。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mfka评论:
      zerowing按美标计算方式简称35%理论。有一些数据我们不去管它,只看结果。
      “4个螺栓总承载能力为53.6T*f,满足50吨要求”。这个结果与实际结果是不符合。zerowing也觉得矛盾,于是zerowing提出了几项假设:
       zerowing假设之一:但要求4螺栓承载均匀。当出现单个螺栓承载超过额定时,出现螺纹损坏,其余3个会相继损坏。
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一颗螺栓的保证载荷约212KN(21.6吨),占50吨总载荷43.3%,虽然4个螺栓在实际操作受力不绝对均匀,但也4颗中不至于出现某颗螺栓独占43.3%的总载荷。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基本上就是歪拉斜吊造成的,有事故现场存在,是安全故事而非正常现象,是没有讨论的意义。
       Zerowing假设之二:以上计算均不考虑倾翻,如果出现倾翻,则,可能单个螺栓强度亦不够。
“4个M24  8.8级的螺栓受到50t左右的拉紧力,螺纹破坏而发生滑落,从而使拉紧横梁沿着导轨下滑脱落,并非发生断裂,而是螺纹受到破坏”。
      我们从上段文字中能读出有“倾翻”的一点点含义吗?这个假设也是不成立的。
       zerowing在《申2帖》假设之三

在《争论帖》中原楼主的叙述:“4个M24  8.8级的螺栓受到50t左右的拉紧力,螺纹破坏而发生滑落,从而使拉紧横梁沿着导轨下滑脱落,并非发生断裂,而是螺纹受到破坏” 。
  如果是这种安装方式,螺栓未断裂(是螺纹受到破坏),螺栓会卡在横梁和立柱之间,不会出现“横梁沿着导轨下滑脱落”。
      显然zerowing在《申2帖》中关于不需要预紧力,且把预紧力当成拉紧力(工作力)解释是错误的!

楼主:
       下面三幅图片来自《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编著,第5版,5-66页),zerowing在《申1帖》也是从这本手册截图。这三幅图片在同一页上。

          我按上图这个计算方法,如果安全系数取1.4(安全系数问题在后面说明),传统计算可承受总纯拉力约60吨。
          zerowing按美标“35%理论”计算为:“4个螺栓总承载能力为53.6T*f,满足50吨要求”。
         zerowing是按照上图只受轴力的松连接受力方式,用“35%理论”计算出来的结果。但zerowing不会承认的。一直辩解到底。
         zerowing请把你“35%”理论计算的依据资料和详细过程,向社友公示。

zerowing认为:要有横向载荷的情况下,才考虑预紧力。

        zerowing为什么不帖出在手册同一页上的此图?
        zerowing认为:这种受力在本次分析不存在。恰恰是我们争论的焦点!
        z erowing不承认有预紧力,片面认为是偏载造成的损坏,大家从《争论帖》1楼中,能读出有偏载理解吗?。
      我们不知道美标“35%理论” 的单个螺栓连接受力方式和强度计算是怎样的(国内没有资料和网络介绍,zerowing有机会介绍给社友们。我不需要,看不透彻英文)。
      在中国的设计资料中,单个螺栓连接受力方式和强度计算就这三种方式,组合螺栓连接受力方式和强度计算以此为基础进行的。
      按国内资料理解,计算中不需要加预紧力只有一种:只受轴力的松连接受力方式。
      总之,zerowing既不认为有预紧力存在,也不承认是按松连接方式计算的,把预紧力和拉紧力(工作力)混为一谈。
      没有考虑预紧力,计算结果是“总承载能力为53.6T*f,满足50吨要求”。
      如果考虑了预紧力,岂不是与“总承载能力为53.6T*f,满足50吨要求”矛盾吗?。因为稍加预紧力这个结果就不对了。
          zerowing要始终不渝坚持“总承载能力为53.6T*f,满足50吨要求”的正确性。可以找点别的歪歪扭扭的理由来搪塞与实际结果不符合的矛盾。

zerowing核算是安全的,实际是螺纹滑丝完全失效,问题出在哪里?
大家平时进行螺纹连接,谁不把螺母拧紧?拧紧螺栓已成了工作习惯性动作,拧紧螺母,螺栓就产生了预紧力。如果不需要拧紧的螺栓连接,需要给工人特别打招呼,否则常规或潜意识动作是把螺栓拧紧。
       “35%”理论怎样处理预紧力,其实国内好多人都有不知道,zerowing在国内网站上讨论问题,就要按国内资料出发去讨论,避免大家产生误解。不能以我那个是先进理论,你们不懂为由来说事。

zerowing对预紧力认识如下:
          zerowing 你自己拿个螺纹去拧拧,还预紧呢!每个上面多拧2吨当时就滑丝,还等着使用中掉落?哈哈,告诉你,先回去学语文,再回来吵吵!LZ说拉紧力,到你这儿成了松连接,你说说你还明白啥!(见《争论帖》7楼)。
评论:zerowing意思是螺纹不需要预紧,预紧要造成滑丝。大多数螺纹是需要预紧的,滑丝是螺纹过度预紧的结果。
哈哈,啥叫拉紧力?啥叫拉紧横梁?人家都拉紧横梁上产生拉紧力了,某人在后面还不停的说“松连接”,还要用1.4倍的安全系数算预紧!附带的,俺这里跟你说明白,俺原贴里说的很清楚了,如果偏载,那么是一定要坏的。楼主这拉紧横梁上用螺栓拉紧,哈哈,你说不能偏载吗?那俺的结论哪儿错了?(《申1帖》1楼)

楼主:
    这是《争论帖》4楼中跟帖和点评
       mfka 跟帖:
      1颗M24  8.8级的螺栓的保证载荷约28吨。

       4楼中点评

        zerowing : 大侠,首先,一刻颗24的8.8螺栓粗牙是21吨,细牙(2)是23吨。其次,螺栓的保证载荷校核的是螺杆强度,不是螺纹强度。
        评论:zerowing提出疑问,是正常的!

        mfka  :欢迎提出疑问!刚才查了GB/T3098-2000,M24、8.8级螺栓最小拉力载荷是293KN,保证载荷是212KN,两者的受力计算面积相同,计算应力取值不同。机械设计手册2008软件版,保证载荷是275000N,不良手册害人不浅!
         评论:我是以友好的态度承认有误,并说明了出错的原因,是正常的!

        zerowing : 还是用纸制的吧。虽然成先生的手册也有问题,但不至于这么不着调。
        评论:手册出错谁也无法预料,不该来这样“不着调”的点评。后来我在《申1帖》17楼出示手册载图。

这是《争论帖》6楼中最前面的7个点评和我评论
       (第一点评)mfka : 计算没有考虑预紧力,按受轴向载荷--松连接计算方式。因为“螺栓受到50t左右的拉紧”,实际使用中,很难有松连接工作状况。不能以安全系数代替预紧力。如果不控制预紧力,照样会出问题。
       评论:好心提醒zerowing分析存在不当:不能以松连接方式计算,会得出错误结论。这是我忋人忧天!

       ( 第二点评)zerowing : 大侠还是回回炉吧。俺计算中是没有安全系数的。如果你看成是安全系数,那就说明你没搞明白俺在校核啥。
         评论:大家看看zerowing对讨论问题态度!是不是以怨报德?

       (第三点评)mfka ; “按照第一牙螺纹承载35%计算总承载力”,是理论分析螺纹受力状况,不能以此为计算依据,自己建立计算方法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实际计算前人有经验总结。如果安全系数取1.4,传统计算可承受总纯拉力约60吨。
       评论: 螺纹各圈螺纹受力不均匀现象,人们早就认识了,国内教材、手册迟迟不见按各圈螺纹受力不均匀理论建立的计算方法,甚至杂志、网络资料也难见介绍。不但我,可能好多人都有不知道美国“35%”理论详细计算方法。
好心提醒zerowing分析计算要谨慎。如果按松连接方式计算应该是总纯拉力约60吨。不应该是为53.6T*f。
大家认为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第四点评)mfka : 看来你有点生气了!
          评论:大家看看第二点评与第三点评发表时间是不是13:22与13:23。
                     实际上我写第三点评时没有看到第二点评,我发表了第三点评时才看到第三点评,当时感觉是:好心得不到好报,真的有点生气。好心提醒他注意态度。

       (第五点评)zerowing  :大侠,您最好查查我为啥说第一牙是35%。最好查查螺纹受力的分布情况。周向65-67,轴向30-40,都是实际情况。针对不同螺距,不同牙型,分载亦有差别。这不是安全系数,晓得?
        评论:马上来教训我了,我不申诉该行吧!

      (第六点评)zerowing : 哈哈,犯不着生气,你没看懂而已。
         评论:态度不变,又来教训我了,我也不申诉该行吧!

      (第七点评)LIAOYAO : 看到这里,俺真的笑晕了。难怪社区里会有人发帖在笑一些老革命老工程师进了私企就一无是处。
       评论:时间将近过了一天,我也不发言!就让不愉快的事过去时!
                LIAOYAO这个捣蛋+扯淡,无理攻击我,大家说说:这种情况有几个人不生气?后面唇枪舌战就开始了,这个过程我们三人都有失去了理智,谁也不会全部正确。但是zerowing在后来申诉帖子中,老是挑出我不对之处,而隐藏他自己的过错,赢得不少同情。大家可看《争论帖》6楼跟帖和全部点评。

网友(点评):
哈哈,俺挑了吗?侬说说,俺如何挑了?俺落下了俺的哪句话?哈哈

网友(点评):
LIAOYAO这个捣蛋+扯淡,无理攻击我, 又忘记吃药啦!快去,吃了药就可以控制住哈!

网友(点评):
zerowing:我说过这样一句没有 :“不是LIAOYAO‘骂人巨匠’捣乱,原本就算了,因为已过了一天了”。不是他,你也不会连三帖来为解释吗?我俩不至于这样不愉快!是不?

网友(点评):
LIAOYAO:手下败将!

网友(点评):
现在是俺答三题你才,快快去发表 mfka 反PK LIAOYAO( PK题之三)。 妄想症用药物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点评):
LIAOYAO:手下败将!你的PK题之一、二表现得太烂了,PK题之三,你那帮铁杆兄弟都“弃之如粪土”,他们拥有高积分,如有价值,也不在于这几个积分吧!赶快去东拉西扯找根救命的稻草吧!不要越描越黑!

网友(点评):
俺说搞点小保护你就不敢去拿来反击了吧! O(∩_∩)O哈哈~ 。医学文献说被害妄想症患者都是孤独一人木有朋友。

网友(点评):
掩藏自己的笑柄,玩小聪明,反而害了自己。铁杆兄弟都“弃之如粪土”的东西,还有反击必要吗!你输已成定局!PK题之三,老鹰破天荒给你加了200积分照样推不动!社友心理有杆秤!

网友(点评):
被害妄想症患者都不认为自己患病,都会拒绝就医。妄想症用药物是可以控制的,就医用药后就可以逐渐恢复至正常人的生活。

网友(点评):
手下败将!输定了,不认输的人,才是妄想症患者。用激将法来偷师学艺,或者达到某些目的,我算是看明白了,不会再上当了!

网友(点评):
你的朋友在哪里呀? 你的铁杆兄弟在哪里呀? 医学文献说被害妄想症患者都是孤独一人木有朋友。不要怕就医,妄想症用药物是可以控制的,只要按时吃药就可以控制病情,并逐渐可以回复到以往的正常生活。

网友(点评):
要按时吃药就可以控制病情,并逐渐可以回复到以往的正常生活。

网友(点评):
听不听随你。 被害妄想症患者都是拒绝就医才延误病情。 只要不顺你意,你就总想着别人是要害你,于是自我保护成了孤独一人。

网友(点评):
手下败将!你拒绝就医才延误病情!听不听随你LIAOYAO 神经痛,你觉得这种游戏有意义吗?

网友(点评):
你现在的反应就明显符合妄想症的表征。 你自己说,你在现实生活中有什么朋友? 在社区里有哪些朋友? 你的工作已经被妄想症搞砸了吧!

网友(点评):
手下败将:有你一帮子打手,不是辱骂就是扣积分,在社区无法无天,还得意忘形问我朋友在哪里?老鹰不会长期不闻不问!

楼主:
        zerowing不承认用了安全系数,请看下面点评:
       mfka : 你的4*21.2/53.6=1.58,你说1.58叫啥子系数?我的4*21.2/1.4=60.5(KN),1.4在国内传统叫安全系数。不管你的西式算法,还是我的传统算法,往往一项受力,有多种分析和计算方法,应该殊途同归结果相差很小。  发表于 2013-11-17 14:07(zerowing在《争论帖》6楼 中点评)

         zerowing不承认用了安全系数请看下面他自己文字不确定或变化莫测的数字,工况不同选择也是不同数字,是不是?
大侠,您最好查查我为啥说第一牙是35%。最好查查螺纹受力的分布情况。周向65-67,轴向30-40,都是实际情况。针对不同螺距,不同牙型,分载亦有差别。这不是安全系数,晓得?  发表于 2013-11-16 13:26(zerowing在《申1帖》6楼 中点评)
再说说螺纹,说说首牙承载。哈哈,某人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为啥俺用的35。人家后面大侠贴了个帖子说37,他就不知所以然了。哈哈。说啥牙型问题。俺问问你,牙型如何影响承载的?哈哈。
俺告诉你,同样是三角牙,实际使用中,首牙承载也是从30-40不等。你玩刚性连接,首牙能玩到64-67(zerowing《申2帖》1楼 )

zerowing是不是没有把“35%”理论搞透彻?
        《申2帖》9楼跟帖:
                                      这个问题,好像欧标设计规范上有。
          zerowing : 欧标,美标都有阐述。不过说得比较概括。俺目前也还在继续学习中。  发表于 2013-11-21 10:47(zerowing在《申2帖》9楼 中点评)
          mfka  :zerowing:“说得比较概括”,是不是自己都不怎么明白?对吗?  发表于 2013-11-21 11:28(zerowing在《申2帖》9楼 中点评)

      中国土地上讨论技术问题,不要掺杂着大家都不太清楚国外理论,更不能中、外理论混合起来讨论技术问题。 zerowing 千方百计想证明他的35%理论没错,高级,你们不懂。洋枪洋炮再好用,也要瞄准了点,才打得准。35%理论再好,也只有大家都有熟悉了,才有讨论氛围。

一枝独秀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双桨单舟总争渡,

   千帆竞发渡江海。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一颗螺栓的保证载荷约212KN(21.6吨),占50吨总载荷43.3%,虽然4个螺栓在实际操作受力不绝对均匀,但也4颗中不至于出现某颗螺栓独占43.3%的总载荷。

哈哈,不用费心了,有啥可驳的,开口就是胡话!人家螺纹屈服了都,这还校核保证载荷呢。你还说个啥?那玩艺还用等到你独占43%拉断螺杆?哈哈!

“4个M24  8.8级的螺栓受到50t左右的拉紧力,螺纹破坏而发生滑落,从而使拉紧横梁沿着导轨下滑脱落,并非发生断裂,而是螺纹受到破坏”。我们从上段文字中能读出有“倾翻”的一点点含义吗?这个假设也是不成立的。

俺快笑死了,侬懂啥时候会倾翻吗?侬说这段话没有一点“倾翻”的含义,俺问你,你给俺举个适合这种情况发生的例子出来!哈哈,还说你的气缸盖?笑死人了

网友(点评):
保证载荷和屈服载荷哪个大?你想象力真丰富:“当出现单个螺栓承载超过额定时,出现螺纹损坏,其余3个会相继损坏”。谁的设计在正常使用时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点评):
你举了个弄巧成拙例子(横梁)出来!哈哈,笑死人了!

网友(点评):
哈哈,没词了?拿反例来。让你举例又举不出来,哈哈,那还叨叨啥。还保证和屈服哪个大?自己快别逗了!

网友(点评):
你想象力真丰富?,在《申2帖》中大量篇幅,洋洋得意叙述你的创意之作“横梁”,结果是经不起推敲东东。别人提醒分析有问题,要虚心考虑,不能玩横!

网友(点评):
“另外,俺说某人啊,别得寸进尺啊,俺不理你只是因为不想把论坛搅得鸡飞狗跳的。哈哈,侬的水平实在” 说这话有意义吗?

网友:
唉,写个驳帖,还要先占楼,然后一点点挤。一个问题沉了半拉月了,憋这么久才想起来反驳,俺是该说你反射弧超长,还是压根就找不到合适的凭据?

网友(点评):
大侠哪,别人好不容易憋这么久才发泄出来,你就原谅吧。也不容易,钻研精神可贺。但是。。。此处省略N字。为人要厚道。呵呵。不知道35%就不知道吧,反正不知道的很多,不少一个。。

网友(点评):
俺笑晕咯,x老师您太逗趣了。

网友(点评):
xlf63:老是这样不阴不阳?

网友(点评):
哈哈,人家X大侠何罪之有,哈哈,一点肚量都没有,人家说两句就碍着你了?哈哈!

网友(点评):
严重声明:俺是男人,大男人。不是阴阳人,不是会变性的鳝。。。再说俺只在争论中长见识,其他与俺无关。主要是俺参于不了这种PK,太伤神了。。。嘿嘿

网友:
在《争论帖》中原楼主的叙述:“4个M24  8.8级的螺栓受到50t左右的拉紧力,螺纹破坏而发生滑落,从而使拉紧横梁沿着导轨下滑脱落,并非发生断裂,而是螺纹受到破坏” 。

  如果是这种安装方式,螺栓未断裂(是螺纹受到破坏),螺栓会卡在横梁和立柱之间,不会出现“横梁沿着导轨下滑脱落”。

哈哈,侬告诉俺,啥情况一个滑了丝的螺栓光靠摩擦力就能挂住一个50吨的衡梁?俺说了,不用费那么多话,侬把能满足LZ情况的例子表出来,哈哈!

网友(点评):
哈哈,再论,螺栓会卡在上面。哈哈,俺说老同志,侬真的搞过设备?你当用的是绞孔螺栓?你当大间隔间拉横梁用的是比螺栓直径大1-2的光孔?哈哈,快别斗了!

网友(点评):
小青年:你那个不伦不类横梁例子,当螺纹受到破坏了,螺杆会自动退出吗?如果螺杆会自动退出,才会出现“横梁沿着导轨下滑脱落”结论。

网友(点评):
唉!某人是彻底的没搞过工程啊!有乐,太有乐了!

网友(点评):
“某人是彻底的没搞过工程啊!”这类庇话有意义吗?

网友:
不要总抓着过去的不放,如果能有些新内容学习下也好
楼主也可以出题啊,让我们这些晚辈多学点

网友(点评):
他先出三帖,赢得大家同情,他成了好人,我成了恶人。在《争论帖》中,我实际上是热心帮人,惹出的事。以后这些求问帖子,我不再理会了。这社区有一帮子人,专业整人。你好好看了,不就是学习了。

网友(点评):
我只管学习,坚决不参与神马整人的事情~

网友(点评):
这社区有象LIAOYAO一帮子人,专业整人。

网友:
哈哈,一段段来!

哈哈,自己看看自己说得啥?1.4倍难道是我取得?

哈哈,要俺贴资料。侬先说好,俺帖出来又如何?资料俺给一些网友发过,俺是不是在胡说自由公断。俺也不用匡你,只要你先说个前提出来。
“俺贴出来,你当如何?”

网友(点评):
你是一直不承认使用安全系数吗?1.58不是用你结论反推算出来吗?道理不是一样的?你贴出资料是为些求知社友们做了一件好事,我是不需要那些洋文资料。

网友(点评):
哈哈,你不需要,社友们无要求,俺为啥要贴?哈哈!怪哉,你有代表社友了?俺讨论1.58,前提是FMDD大侠在讨论2倍取值。侬不是说要把话都贴出来吗?为啥不贴上文?哈哈!

网友(点评):
zerowing 其实,按21吨的承载计算的话,安全系数到不是太小。毕竟81:50,1.5倍还是有了的……俺到现在也没搞明白这50吨是预紧还是实际拉力。 发表于 2013-11-16 12:24

网友:
哈哈,还zerowing认为”。俺啥时候被代表了?
哈哈!
zerowing 你自己拿个螺纹去拧拧,还预紧呢!
要不俺给你补补语文?
“还预紧呢!” 啥意思?

哈哈,能看懂不?明白啥叫维持动作不变不?侬说说,俺哪句话说不考虑预紧了?

网友(点评):
又评!俺又啥时候说过,要有横载才考虑预紧!侬倒是把那句话贴出来啊!哈哈,难道侬只会YY?

网友(点评):
zerowing 你自己拿个螺纹去拧拧,还预紧呢!每个上面多拧2吨当时就滑丝,还等着使用中掉落?哈哈,告诉你,先回去学语文,再回来吵吵!LZ说拉紧力,到你这儿成了松连接,你说说你还明白啥! 发表于 2013-11-19 22:

网友(点评):
本楼自己帖图上,不是清清楚楚表明了。同样一页书上内容,你为啥少帖一部分?

网友:
哈哈,俺又被“代表"了。
俺说了,侬自感不服,那就贴个例子出来?你那宝贝”气缸盖“吗?哈哈,那叫横梁?

网友(点评):
我说了”气缸盖“叫横梁?

网友(点评):
要不我把您老的帖子翻出来看看侬是不是拿个气缸盖当横梁?哈哈!

网友(点评):
气缸盖例子不是我编写的,没有那个丰富想象力,拿这个例子是想说明预紧力在螺栓连接计算中要慎重考虑。

网友:
大家平时进行螺纹连接,谁不把螺母拧紧?拧紧螺栓已成了工作习惯性动作,拧紧螺母,螺栓就产生了预紧力。如果不需要拧紧的螺栓连接,需要给工人特别打招呼,否则常规或潜意识动作是把螺栓拧紧。

再看看这句话,侬告诉俺,啥情况叫“拧紧”?拧到啥程度叫“拧紧”。咋拧的情况下,你能告诉俺“俺上了10吨预紧,外加承受50吨工作力!”哈哈,侬告诉俺,你那50吨咋来的?

网友(点评):
一般有相应的技术文件要求。

网友(点评):
你不知道,怪你书读少了。

网友:
外带一句,老同志速度点。俺还着急睡觉。侬能不能不挤牙膏?!就算是挤牙膏,这点功夫两三管也该挤完了!唉!11点了。睡觉去!您老慢慢挤!

网友(点评):
深夜了吧:-)

网友(点评):
多谢鹰大关心,去睡了。鹰大也多注意身体,虽然听说近期雾霾天气将有好转。

网友(点评):
我不清楚你的作息时间。不着急,慢慢回复!

网友(点评):
近几天雾霾还好。

网友:
只要有技术争论,大家都应该高兴。如果你对技术之外的东西感兴趣,说明你不适合在机械行业继续干

网友(点评):
理不辩不明, 鹰老的意思我理解为“继续干"

网友:
两位大侠,只要文中没有脏话,挺喜欢您们辩的,希望别太计较输赢,共同提高!哈哈!

网友:
一支独秀不是春,
雪梅独香把春报!
白花齐放春满园,
不知芒种早已到!
双桨单舟总争渡,
单人独木两桨摇!
千帆竞发渡江海,
不知哪河宽如许!

哈哈,可笑,可笑!

网友(点评):
在这社区,将你一人知道, 且不太清楚的东东,拿来与别人争论,哈哈,可笑,可笑!

网友(点评):
哈哈,资源是开放的,为啥俺能找到的别人找不到?哈哈!可笑!同样一个脑袋俩肩膀,为啥俺一个人知道?

网友(点评):
国外所有技术资料,在国内都找得到!只不过是洋劳工占了点地域优势而已。哈哈!可笑!

网友:
坐个板凳学习学习。

网友:
又闻火药味!观望学习!

网友:
各位前辈,这又讨论上螺栓了,有个帖子里面的问题,还请各位前辈帮忙解解惑~
"请问一下,滚丝和搓丝中的螺纹双峰是怎样产生的,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
原帖在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2652372

网友:
看高手过招!!!

网友:
认真看帖,学技术

网友:
好像都没考虑温度的影响吧

网友(点评):
还涉及不到温度变化。且,温变不一定形成拉力,

网友:
新手开不太懂,学习

网友:
学学技术

网友:
真热闹,呵呵。江山代有才人出。

网友:
这笑话不错

网友(点评):
who? you?me? he?

网友(点评):
如果你把他当成笑话看,那是你的悲哀了,这里面有那么多知识你不学?这些知识平时是不会拿出来的啊,只有两个人杆起来才把这些掏出来的啊

网友:
不看舌战,看技术讨论,相关的讨论帖子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总结

网友(点评):
看舌战确实没意义,我也讨厌无休止的舌战。

网友(点评):
哈哈,那又是谁事个半月后发胡言帖?可笑啊!

网友(点评):
是谁在争论后,“胡言乱语”连发三帖子骗取了“眼泪”,只许你发帖子?真好笑啊!

网友:
技术争论时好事 向两位前辈致敬

网友:
         我没玩这个,要不然我也加入“战斗”了。是否战出了更多未知技术的东西?呵呵。

网友(点评):
这“战斗”不好玩,我是热心帮助别人,被“打手”拖“下水”的。

网友:
看争论贴比看书更管用。

网友:
   偶尔看看此类半技术贴,有时会感到诧异,“弹道”偏移的太厉害了!

今天听东吴相对论,了解到:
      晒照片上微博是一种心理健康问题(虽然我就是拍照片多的那种,还好晒的不多,基本都是技术讨论照);
     说笑话的人是看不起对方的一种表示,(心理学是有点奥妙的玩意);
      QQ里“呵呵”是另一种意思,估计大家都知道就不说了;
    如果大家都没有那个“哈哈”二字,估计感觉会好很多!
   有些时候“哈哈”就是鄙视的感受,几位在不恰当的敏感时刻就不要“哈哈”了罢!要不我在这也“xx”一下?

  几位都有自己的看法,(我是不懂所以不好说什么,毕竟隔行如隔山),认真的态度是真的很好!
也许不久你们也可能成为真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