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不锈钢欧标啤酒桶相关

楼主(2013-12-12):
生产不锈钢啤酒桶主要用到哪些设备?各位老师请帮忙!谢谢!

网友:
呵呵,这个找超人一定行!

楼主:
请超人老师指点!

网友:
以前我们公司做过马口铁的,用制罐的设备应该可以吧

楼主: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具体用到哪些设备?

网友:
手提洞内外两边都是圆边?难道是厚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超人老师指点!

请看看这帖: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566,第4#“人家以为我生产罐体,不知道我只做设备:-(”

网友:
这个我配件有生产过,是那个1/2内接焊接件,量不怎么大,生产一批后没消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超人老师指点!

一般来讲,设备投入600万左右(高配置就贵几倍),如果全部人工山寨的方法,也需要两三百万;
罐体:起码需要(材料)分条,开平,拉伸,旋切,旋压,焊接;
手把,底座:同样需要开平、冲压,成型,卷圆,焊接;
后续还需要抛丸,热处理,喷涂,试压等等

网友(点评):
还有瓶口配件的加工焊接

网友(点评):
武汉滴板子来问候您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