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槽腔加工中转角铣削的问题

楼主(2013-12-12):
铣削槽腔,转角铣削一般是在工件开粗之后,再单独进行加工的吧,也就是在粗加工之后。那么若侧壁还要精加工的话,是和转角一起铣,还是在转角加工完成之后再进行,这时候的铣刀如何来确定(也就是转角加工和精铣侧壁的铣刀),是用一把刀吗?

网友A:
先清角,在精铣,选精铣刀的原则是比R角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清角,在精铣,选精铣刀的原则是比R角小一些。

转角和精铣侧壁可以一起进行吧,如果余量很小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角和精铣侧壁可以一起进行吧,如果余量很小的话。

拐角余量很少,可以一起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