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深槽怎么加工,大批量、45钢

楼主(2013-12-12):
(图片)

网友:
冷挤压或热锻出胚料,再根据精度要求考虑怎么做吧,发有公差的图纸上来吧

网友:
如果批量大,只有去锻造毛培了。

网友:
锻压成型,做支非标机加刀片式三面刃铣刀盘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是“机夹刀片式”

网友:
说说大概的尺寸吧

网友:
楼上有多大的量咋
我们可以加工啊

网友:
应该简单标注尺寸和要求,别人的帮助才到位。

网友:
模锻毛坯,可以用卧铣加专用刀具或者拉床配合专用拉刀加工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具体问题 才能具体分析

网友:
开精铸模

网友A:
首先要把尺寸说出来,这样才能根据尺寸要求选择加工方法。

网友:
直接上图吧

网友:
做出铸件,按尺寸要求定工艺。

网友:
精度要求,材料,把情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把尺寸说出来,这样才能根据尺寸要求选择加工方法。

长105,深80,对称度0.2,IT10

网友:
1.钳,钳工划线;2.铣,三爪夹持,按照钳工划线铣槽。

网友:
有精度要求吗?可以考虑精密铸造

网友:
采用特制的刀具

网友(2014-05-02):
拨叉类锻压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