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举外部参考引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2-12):
麻烦高手详细说明一下,列举外部参考引用的用法和用途 。在下感激不尽 ,小弟在此先谢过各位大师了。

网友:
尺寸关联,去关注下 top-down设计理念,会有启发的

网友A:
就是你在装配体里编辑的零件 好比要在安装一个孔的板上攻个螺纹,当你点到孔中心的时候会自动捕捉到中心点 然后就可以生成外部参考引用  当你孔位变化时 重建下模型 螺纹孔会跟着一起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在装配体里编辑的零件 好比要在安装一个孔的板上攻个螺纹,当你点到孔中心的时候会自动捕捉到中心点  ...

那在已经引用列举外部参考的孔上做特征后外部参考引用会不会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