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焊保护气求教

楼主(2013-12-12):
各位大大,小弟潜水多年,今天第一次发帖求教,望各位不吝赐教哇
现工厂内使用激光焊进行不锈钢钣金件密封焊接,板材厚度小于1mm,焊接电流9.7A,焊接速度430mm/s,红光
目前焊接所使用的保护气为纯氩气,成本较高,想请问是否可以改为CO2与氩气的混合气体进行焊接保护,
如果可以,应该按何种比例进行配比比较好?是否有先例?

网友:
焊接保护气体的原因是在焊接过程形成一种保护层,把氧气隔绝在外面,提高焊缝质量,所以co2和氩气没多大区别。现在有二氧化碳焊机专用的不锈钢焊丝,包装跟碳钢的焊丝一样

网友:
可以用混合气体

楼主:
这个,气体保护焊使用混合气体或者纯CO2保护焊都有先例的
但是这里提出的是激光焊,并且是不加焊丝的,不知道是否可行,楼上的大大能否再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