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插刀

楼主(2013-12-12):
先公司需要,想定做有关的单角插刀,羞于能力有限,不能找到合适的制造商,遂望大家提供,相关图片如下所示

网友A:
加工内六角螺栓的扳手孔用的?下面的刀头不能做你这么长吧,要不就做成直的,加导向套

网友B:
记得底下的部分是有一定偏斜量的,是不是我又记错了?

网友C:
你需要用什么材料做??有量吗??

网友:
非标刀具,一般要找特定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用什么材料做??有量吗??

材料是白钢   需要量产   您有相关厂家么

网友(点评):
我这家可能可以,它这里专门做刀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底下的部分是有一定偏斜量的,是不是我又记错了?

那边有偏斜量的  难道我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内六角螺栓的扳手孔用的?下面的刀头不能做你这么长吧,要不就做成直的,加导向套

咱们需要这个偏斜角   您觉得哪里不妥的   麻烦指点指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们需要这个偏斜角   您觉得哪里不妥的   麻烦指点指点呀

应该是带斜角的,你这个伸出杆与压头连接的地方圆角太小,很容易失稳,看是什么量我能帮你联系,我在上海我们是在一家做小模具的供应商那里定制

楼主:
引用 楼主:
材料是白钢   需要量产   您有相关厂家么

您方便给个联系方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