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断裂,社友们帮助分析一下

楼主(2013-12-12):
联轴器断裂
相关参数:轴直径45,联轴器外径80。联轴器类型为梅花型联轴器,两端铝合金,中间弹性体为优力胶。额定扭矩300NM,最在过载为600NM
工作模式:旋转部件垂直安装,由轴承支撑重量。电机在顶部,通过联轴器与旋转部件连接,只提供转动扭矩。电机转速13RPM,旋转部件惯量为70Kg.m^2,加速度为2.5rad/s^2,所需扭矩为175NM。旋转部件质量均匀。
电机运转模式为转2秒,停2秒。连续运转一个月时,发生联轴器断裂。断裂部件在深孔及键槽部件。面积为正常面积的0.4
个人觉得断裂原因是此联轴器断裂部位强度不足,疲劳断裂。
不知各位认为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这种低转速,较高扭矩,间隙小的联轴器,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
启动转矩可以为额定转矩5-6倍

网友(点评):
变频器有加速时间,可控。这个计算了负载的情况。

网友:
我是第一次看到那个地方打孔,国标好像没有孔。

网友(点评):
平衡孔,给高速用的。没有孔的,反而需定制

网友(点评):
能把国标贴出来看看吗?

网友:
有钢质梅花弹性体联轴器的

网友:
断的,很干脆

网友(点评):
是的。很干脆。

网友:
联轴器,受非对称循环变应力,疲劳强度不足的可能性很大,看断裂面有无光亮区

网友(点评):
边缘有一点光亮区,基本上不明显。

网友A:
一定要如图结构吗?这种结构启动和刹车时冲击载荷太大了,都毫不保留的作用在联轴器上

网友(点评):
同意此观点! 冲击载荷大,另外,铝合金的强度很低,如果楼主买的不是进口的,不能相信他样本上随便标的参数。

网友(点评):
结构上有什么建议?

网友(点评):
这个是在MISUMI官网上找的。这个断裂处较薄,为正常处的0.4。

网友:
没啥说的,这是典型的疲劳断裂。像这种短时间频繁启动的最好用多片弹簧连轴器。

网友(点评):
多片弹簧联轴器是不是对安装要求更高?

网友(点评):
不高,还有少量的调偏作用,再说你转速又不高。

网友(点评):
两根轴的对中要求是怎么样的?

网友(点评):
按你的转速不大于10个丝就行。

网友:
很多条件不清楚。

我猜一个最大可能:联轴器选错了!

这种联轴器使用条件是平稳工况下使用。

铝合金有个非常大的缺点:相对钢材,强度低,硬度更低!

因此当工作有冲击时,在接触部位,很容易受到挤压、磨损而变形,并且间隙越来越大,冲击也会相应增加。

应力集中也会大大增强。最终是:损伤+疲劳损坏。

前段时间一个朋友调试一台设备好几天,成套设备间隙运动,圆周不同步,找不到原因。
我刚好去那儿,看了会,发现有个连接件采用的铝合金,怀疑键配合长度太短,冲击应力高,使平键槽宽度增加。

可以根据圆周变动即可估算出平键配合间隙。

网友(点评):
是的,可能看现场才会掌握全面。它这种是两端铝合金中间弹性体。

网友:
这种工况下一般是自己设计弹性柱销联轴器,国产的品质很差,2NM的都会坏。你看下键槽有没有倒圆角

网友(点评):
键槽没有倒圆角,它有什么影响?自己设计弹性柱销联轴器,这个可以考虑,材料用进口还是国产的?

网友(点评):
请问弹性柱销用什么材料?

网友B:
我的设备用这样的,每分钟启停近60次,毫无压力。

网友(点评):
这个合适。什么品牌,购买方式?

网友(点评):
什么设备一分钟启停60次?

网友:
这个用柱销联轴器好点吧

网友:
频繁停启的,电气是用的什么方式啊,是不是启动载核太大了

网友(点评):
施耐德的变频器。有加减速时间。

网友:
第一次接触,学习学习!

网友:
看图片,楼主貌似使用的是刚性联轴器,刚性联轴器对设计要求很高,主要是主动轴与从动轴的同心度无法保证,导致运动干涉,扭矩增大。采用挠性联轴器不更好吗?

网友(点评):
。。。。。。看图片,就知道不是刚性联轴器!

网友(点评):
可有1.5度偏心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设备用这样的,每分钟启停近60次,毫无压力。

这个行,那家的?
特别是中间的弹性体,看上去质量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如图结构吗?这种结构启动和刹车时冲击载荷太大了,都毫不保留的作用在联轴器上

对于大转盘,一般可以考虑驱动圆周,驱动轴在这么大的圆周上驱动就不需要多大力矩了。另外,驱动圆周可以采用摩擦驱动,总比刚对刚的愣拧要耐久。当然,如过角度有要求,空间有限制的另说

网友(点评):
你这种也是一个方法。现实中有限制。

网友:
就是强度太低了,铝联轴器好像一搬用在高速高精度低扭矩,因为惯量小,加工成本低,美观不生锈

用钢的吧,这两个个钢爪有一个不讨好加工

网友:
应该断的,小东西用多了,用习惯了

网友:
楼主是要用这个代替分割器么?

查了KTR的样本梅花联轴器部分,像楼主这样冲击负载的要乘以几个安全系数:

Tkmax≥Tas×Ma×Sa×Sz×St

其中
Tkmax是联轴器许用最大扭矩,对应你的600NM;
Tas冲击负载,对应你的175NM;
Ma惯量分配系数,本例中为J从动端/(J从动端+J主动端),电机轴惯量很小的话大概就是1;
Sa冲击载荷系数,轻微冲击1.5,一般冲击1.8,严重冲击2.5;
Sz启动频率系数(次/小时),800次/小时条件下对应Sz=1.6(往下每减100次就小0.2),再大没写了,推理你的1800次/小时应该3.6(这个推理没有太大根据);
St温度系数,对应弹性体随温度升高逐渐增大,对优力胶(聚氨酯)来说,正负30°时为1,40°时1.2,50°时1.3;

所以,按一般冲击,室温下, 1800次/小时的频率,175×1.8×3.6≈1134NM>600NM。

供参考!

网友(点评):
经验之谈,值的参考。

网友:
建议看一下断口,是否有明显的疲劳痕迹。如果有,则可能是局部应力集中造成的。

网友(点评):
断口上看,光亮区很小,主要是海滩状,可能主要是瞬时断裂区。

网友:
联轴器选型有问题,根据你所给的外径与轴孔,初步判断为星型加大型轴孔联轴器,型号为XLD3,这种联轴器,公称扭矩为190Nm,而且你轴套的材质选用铝件,很显然联轴器超负荷了。断裂也是正常现象。建议你换其他的,转速低可以考虑柱销或者是弹性膜片的。有什么技术问题可咨询,18971374422  田先生。

网友:
铝合金的太弱了,你弄不锈钢的试试

网友:
路人默默学习

网友:
蛇形弹簧联轴器比较好